国产IC牛到全出口?都不去做中国市场了吗?

楼主:
最近在找国产芯片时遇到一些问题
为什么很多很多国产芯片提供的数据手册都是英文的?
一个中国公司写一个中文手册不是很容易点事吗?
为什么大多手册都不翻译成中文呢?
是他们不做中国市场还是另有原因呢?

网友A:
这些器件绝大多数至少不会以器件的形式直接出口,而国内原创的IC着实不多,你说手册是怎么来的?

网友B:
都是用的山寨版图流的片,直接用原厂的手册改下就可以用了。。。花心思翻译什么。。。翻译了还显得“逼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山寨版图流的片,直接用原厂的手册改下就可以用了。。。花心思翻译什么。。。翻译了还显得“逼格” ...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器件绝大多数至少不会以器件的形式直接出口,而国内原创的IC着实不多,你说手册是怎么来的?

手册有的是从厂商的官网上下载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山寨版图流的片,直接用原厂的手册改下就可以用了。。。花心思翻译什么。。。翻译了还显得“逼格” ...

听了你的解释,好像就说的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册有的是从厂商的官网上下载来的

晕,再读读前帖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再读读前帖是啥意思……

这一天
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山寨版图流的片,直接用原厂的手册改下就可以用了。。。花心思翻译什么。。。翻译了还显得“逼格” ...

哈哈,说得好

网友:
“这一天”?
芯片都是抄的,那手册不就一起抄了省事。而且,玩抄袭的人并不会设计,而写手册需要懂设计的人才能承担。所以,抄芯片的必然抄手册。
那么,只有英文器件手册的芯片一定都是抄的么?不一定。有中文手册的就不是抄的么?还是不一定。但仔细读芯片手册足以判断芯片是不是原创或有多少原创。手册其实是一面照妖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天”?
芯片都是抄的,那手册不就一起抄了省事。而且,玩抄袭的人并不会设计,而写手册需要懂设计 ...

"我这一天一原,话都看不明白“
正好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深圳一家公司老板因为反向工程别人家的网卡芯片被判三年

看到国外很多大公司之间也有相同功能可直接替换的芯片
它们又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