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关于蓝牙模块传输图片到手机问题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
蓝牙视频传输,听听你们的看法 - 【51单片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1227-1-1.html

最近遇到一个关于蓝牙模块传输图片到手机问题,蓝牙使用HC-05,单片机控制OV7670拍照后想通过蓝牙将图片传到手机端或者电脑端。
一种方案选择:
1、拍摄的图片保存到SD卡,然后通过蓝牙上传到手机。问题是如果SD卡多个图片,怎么选择需要的图片?
2、直接传输图片每个像素点到手机,如下是240 X 320大小的图片像素点值部分,然后经过手机端或者电脑端将该矩阵还原为图像。但是要开发对应的APP感觉稍难,觉得还是通过matlab或者LabVIEW处理二值化矩阵
0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0 0 0 0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两个方案似乎工作量很大,目前是朝着第二个方向走的,今天个人觉得似乎不可行,以下两点:
1、HC-05是BLE 2.0,现在手机至少都是BLE 4.0
2、或许蓝牙模块压根就不可以上传完整图片,参考http://blog.cechina.cn/kaichun/54462/message.aspx

大家有什么想法?指点我一下,畅所欲言吧,

网友A:
透传的蓝牙模块需要自己写应用层协议,再自己解算图像,需要自己的App。直接传输文件,需要自行对蓝牙芯片直接编程,涉及更复杂的传输层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透传的蓝牙模块需要自己写应用层协议,再自己解算图像,需要自己的App。直接传输文件,需要自行对蓝牙芯片 ...

目前想的是第二种,通过SD卡保存图片的二进制信息,然后经过matlab处理还原为图像。但是这样和蓝牙没关系了

网友:
蓝牙2.0不是问题,别说传图片,你就是传个4k视频,也不是问题。红外还传图片呢,bt2.0好歹也上M的速度

网友C:
传图片还是传视频,传视频我觉得基本无望,传音频倒是可以,传图片也没问题,楼上说传4K视频有点可笑,就算是H264编码后的4K视频带宽也不是蓝牙能搞定的,如果没有进行压缩编码直接传输的话可以参考HDMI的速率,HDMI传输4K的视频流时速率应该在百兆级别,别说是蓝牙,wifi传输都吃不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图片还是传视频,传视频我觉得基本无望,传音频倒是可以,传图片也没问题,楼上说传4K视频有点可笑,就算 ...

摄像头拍摄的图片,通过HC-05和手机配对实现。目前我不知道怎么完整的传输图片,只是把240 X 320 图片的像素点二值化矩阵传到了手机上,下一步就是解析。
关于蓝牙模块传图片可否有例程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拍摄的图片,通过HC-05和手机配对实现。目前我不知道怎么完整的传输图片,只是把240 X 320 图片的 ...

二值化的可以传输吧,之前飞思卡尔比赛就把摄像头传过来的二值化图像通过蓝牙传到手机上显示的,不过没有240*320大,只传图片的话自己定帧格式吧,没问题的应该。我估摸着传输速率不会很高,115200的波特率下:240*320/8=9600Bps,115200/10/9600=1.2FPS,一秒最多1帧多点,还没算帧控制部分的开销,估计1帧一秒。

网友D:
HC-05应该是蓝牙串口的模块吧,如果是串口那就只能在手里端自己开发APP或者使用别人的APP
不能像你想的那样,通过文件传输的方式让手机接收HC-05模块发来的文件(这个文件包括图片)

如果不想开发APP,又要通过HC-05把图片传到手机让手机识别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你能开发APP,那HC-05既然能发送数据,那就意味着可以发送任何文件,图片,视频都可以发送,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的2个方案拍好后发到手机,和存到SD卡再通过蓝牙发到手机,一个存在内存里,一个存在SD卡里,会有什么区别吗?

看了你的两个贴子,没太明白你倒底想做什么
要求:温度传感器检测到某一温度警戒值,触发单片机控制摄像头开始拍摄视频15s,然后存储至存储设备(SD卡或U盘),然后通过蓝牙将视频传输至手机。可以不涉及视频压缩技术。
为什么不直接把视频考到手机呢?因为我想发朋友圈,比如说当我朋友圈看到soso同学更新状态时,我也更新,发一条状态,紧随其后,表示和她的形影不离。

你要求通过温度触发拍摄视频,然后把视频通过蓝传送到电脑和把视频复制到手机有什么区别吗?
按你说的,你要发朋友圈,把SD卡插在手机里或者通过OTG挂载U盘,微信也可以打开,读取,并上传到朋友圈的
蓝牙发送的你最后不是也要存到手机里,然后再通过微信打开吗?

另外你的方案又和soso发了朋友圈你又发朋友圈有什么关系?你是温度触发拍摄,soso发了朋友圈你的体温会有变化,然后触发拍摄吗?

还有即使你也在soso后边发朋友圈了,又是怎么表示和他形影不离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C-05应该是蓝牙串口的模块吧,如果是串口那就只能在手里端自己开发APP或者使用别人的APP
不能像你想的那 ...

然后把视频通过蓝传送到电脑和把视频复制到手机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说复制到手机,由于视频传输有点难,先计划实现图片,即摄像头拍摄的图片
没太明白你倒底想做什么——如题目蓝牙模块传输图片到手机
拿soso只是举例,别当真。温度触发拍摄后传到手机,假设手机和蓝牙始终一个范围内,然后手机接收后将该图片发到朋友圈。发朋友圈都是后续的活。现在是怎么传输到手机,这一关就有点难,不管是传输图片还是二进制图像,如果传输图片似乎单片机缓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值化的可以传输吧,之前飞思卡尔比赛就把摄像头传过来的二值化图像通过蓝牙传到手机上显示的,不过没有 ...

二值化图像传到手机上是怎么解析的?是否有相应的手机app分享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然后把视频通过蓝传送到电脑和把视频复制到手机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说复制到手机,由于视频传输有点难 ...

你以后要发朋友圈现在就可以想好要怎么在手机上实现
如果一定要写一个APP这件事反倒简单了
OV7670这个模块我不太清楚,估计它在拍照后数据是存在它的寄存器里的
然后你通过单片机读取,你可以选择读取一些,再通过蓝牙发送一些
最后通过APP生成图像文件,保存到手机内存或者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以后要发朋友圈现在就可以想好要怎么在手机上实现
如果一定要写一个APP这件事反倒简单了
OV7670这个 ...

app真不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想的是第二种,通过SD卡保存图片的二进制信息,然后经过matlab处理还原为图像。但是这样和蓝牙没关系 ...

这么做效率实在低下,不如直接传输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效率实在低下,不如直接传输文件。

又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多个文件,文件名不同,单片机怎么知道传输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多个文件,文件名不同,单片机怎么知道传输哪一个?

这个就要看具体的功能需求了,显然应该有文件管理。不过你的法子一样存在这个问题,仍无法区分多个图像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具体的功能需求了,显然应该有文件管理。不过你的法子一样存在这个问题,仍无法区分多个图像数 ...

我暂时不考虑SD卡存储图片了,就是直接拍摄后图片的二值化信息传到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暂时不考虑SD卡存储图片了,就是直接拍摄后图片的二值化信息传到手机

那回避不了很麻烦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