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设计插件孔时外径孔需比内径孔大多少,有公式算 ...

楼主(2017-06-01):
求助PCB设计插件孔时外径孔需比内径孔大多少,有公式算吗?
求助PCB设计插件孔时外径孔需比内径孔大多少,有公式算吗?

网友:
下面仅供参考,不是标准,也没有标准,但可参考
元件孔的孔径=元件引脚直径(或对角线)+(10~30mil) ;
元件焊盘直径≥元件孔直径+18mil 。
过孔孔径,由成品板的厚度决定,
对于高密度多层板,一般应控制在板厚∶孔径≤5∶1的范围内。
过孔焊盘的计算方法为:
过孔焊盘(VIA PAD)直径≥过孔直径+12 mil 。
隔离焊盘的孔径≥钻孔孔径+20mil

网友A:
感谢大神回复!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