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显示时,你是怎样去掉前导0的?

楼主:
      怪我,以前没有注意这事:
       原来显示数字时,前面的0也总显示出来,例如,一个显示位置上,要显示16位的数据,它最大为65535,位宽为5位,显示99时,总是显示为00099,
      原来不注意,今天想了想,DO ----  WHILE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tmp = num;
    uint16_t i, tmp;
    i = pos+5;          // pos:最高位显示的位置
    do
    {
       LcdPosChar[16*line + i] = ( tmp % 10 ) +0x30;
        tmp = (uint16_t)tmp / 10;
        i--;
    }while ( tmp && ( i > pos ) );

这样算是,前导0自然也就不在之列了。

但是,前期如果是个大数字,那么高位的需要清除,不然显示结果就不正确了,这可以使用清屏法,也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 高位补成空格
    while ( i > pos )
    {
        i--;
        LcdPosChar[16*line + i] = 0x20;
    }

这样处理,感觉挺好。

不知道大家都使用什么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呢?

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很矛盾,我的选择是带着0,按预先设定屏蔽若干位剩下的0带着。
如果想要显示的数据看得清楚必须数点儿对齐或者说左对齐,这点是重要的。
1.算法中一定会先产生高位,如果一定要先显示低位就需要存储开销。
2.即便是高位的0不显示也要有一个刷屏的过程,因为你无法确定上次显示的时候高位上显示的是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