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第二贴,位带篇,欢迎高手来喷,来指导

楼主:
昨天研究了一下晶振,今天研究位带.
目前发现位带可以实现以前8位机单独操作的功能,其他还没有发现,目前的疑惑是C语言中的|=和&=不是可以单独对一个字节中的某一位操作的,但是在CM3权威指南中,为什么又要说位带操作是安全,如果不是位带会引起数据紊乱.
高手来说说吧.

网友:
位操最后编译完是对一个直接地址的操作,而逻辑操作要读取、逻辑运算再送回,位操作要比逻辑来得快。
位操作分两部分对内存区和寄存器区,我想有意外的可能是因为读某写特殊寄存器会影响状态。具体也没有深究过。

网友A:
位操作的优点在开启优化以后才能体现出来,另外例程里对内存区域的位用了一个地址变量有些繁琐,使用__at__可以简化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操作的优点在开启优化以后才能体现出来,另外例程里对内存区域的位用了一个地址变量有些繁琐,使用__at__ ...

谢谢,我再看看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
查了一下权威指南。

网友:
不知道说错了没有,请大家指正。我不会,酷叔非要我来怼!

网友:
|=和&=访问同一个资源,不是原子操作
多线程下存在资源竞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