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单片机,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用stc单片机,一个dht11一个PCF8591,一个1602显示,我就想1602先显示DHT11的内容,然后再显示PCF8591的采集信息,这两个显示内容5秒循环显示,模拟好像可以,下载到硬件,总是停留在其中一个内容,不显示另外一个了,请高手指点下

1602 dht11 pcf8591.zip

网友:
看来51单片机的人气很低,是不是没什么人玩了

网友:
把延时时间缩短一些。在适当的位置加一些打印信息,看看卡在了什么地方。

网友:
是两个值都显示在显示屏上  先显示温湿度,在显示AD采集值 ?   还是让显示的温湿度值和AD采集值来回切换显示??

网友A:
1.Init_Timer0(void)中需先给TH0,TL0装载初值,否则启动定时到第一次中断等的时间很长,不是你要的时间,2,static unsigned int Ti =0; Ti赋个初值比较好,如不初值可能就是个待定数如刚好大于10000呢?可能就不会出现你要的5秒一换, 3,写个看门狗程序以确认单片机有无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Init_Timer0(void)中需先给TH0,TL0装载初值,否则启动定时到第一次中断等的时间很长,不是你要的时间,2 ...

按照您给提示,做了几遍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51单片机人气不怎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