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多,启明stm32f407的pwm波输出如何用示波器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pwm波输出如何用示波器测试?”
用示波器探头接到对应引脚上看看波形就是了。

网友A:
让哪个IO口输出PWM就测哪个嘛,,
只要有方波出现,示波器就能测出
如对示波器不熟悉,可以用自动测试,再稍微调节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哪个IO口输出PWM就测哪个嘛,,
只要有方波出现,示波器就能测出
如对示波器不熟悉,可以用自动测试, ...

如果只是判断有没有输出,用万用表怼。

网友:
设置是PA0脚,但是在板子上不知道测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