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无损拆解小米手环光感版

楼主:
       这只手环是在隔壁论坛参加活动的奖品。到手时似乎就有问题,按使用说明无论怎样摆弄就是不干活儿,还以为手机不行,要不是老婆挡着差点没换个手机
       手头事多也就把这个手环丢一边去了,前几天找东西又看到这只手环。先是打了客服电话,说是用电脑的USB口充电试试,结果还是依旧;随后又打了客服电话,这次客服人员也没有高招了,说奖品也没法售后维修,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找售后无望也就死心了,于是就想着拆开看看。先是在网上看了其他朋友的拆解,对内部构造有了初步的了解,下手吧!
一、拆前留念;

二、首先拆开上部铝合金面板,我是先用热风枪对其表面加温,预热几秒后拿开风枪,然后预热几秒后再拿开风枪……(目的是让其受热均匀)反复几次后很轻松的就把面板拆除了;

三、开壳。拆除面板后仔细观察,发现面板下面的黑、白相间的这个“盖”与“壳”是两个部件,有明显的接缝。方法同样是热风枪……“盖”在加热撬起时局部有少许形变,拆开后再用热风枪轻微加热可有限的回复一部分,其余部分可手工修复。

四、开壳后电路板。图中最右边白色带黑色方形标志的元件不知是啥?

五、取出电路板后。电路板背面只有电池和振动电机的焊点。

六、再来看看电池。拆下后测量电压只有0.68v,估计电池有问题了。用了个拆机的电子烟充电器先给电池预充电,20分钟再测电压恢复到了4.11v。将电池装回电路板用手机充电器继续充……

七、尾声。下载安装官方的APP,能找到手环就是绑不上,后面尝试把手环戴在手腕上才能绑定。绑定后,又出现了连接不上的问题,手环底部的绿色LED不停闪烁,总是再连接中……不知哪里还有问题?因为有这个问题再加之怀疑电池有问题,手环暂时还没复原。
看看这次拆机的主要工具:

        通过这次折解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热风枪出风温度很高,有点烫手

网友A:
图中最右边白色带黑色方形标志的元件不知是啥?
如果说的是那个主体是白色的元件的话,是天线。

网友B:
这图片质量不错  赞一个

网友B:
坛子里的朋友,可以给支支招,看看哪里有问题。这对咱们应该是小case.

网友C:
能找到估计硬件没问题,这货能刷固件吗?也许需要用手机才能更新固件,这就尴尬了,换个手机试试。。。

网友:
陶瓷天线

网友D:
这板子是哑光黑的吗 看起来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最右边白色带黑色方形标志的元件不知是啥?
如果说的是那个主体是白色的元件的话,是天线。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质量不错  赞一个

谢谢soso表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的朋友,可以给支支招,看看哪里有问题。这对咱们应该是小case.

家里东西拆的差不多了,只剩冰箱了,老婆看得紧没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估计硬件没问题,这货能刷固件吗?也许需要用手机才能更新固件,这就尴尬了,换个手机试试。。。

换手机是个好建议

网友:
在开发板上见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是哑光黑的吗 看起来好看啊

PCB确定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东西拆的差不多了,只剩冰箱了,老婆看得紧没法下手

祝你成功

网友:
其实感觉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几十块钱的售价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
厉害的,我只暴力拆过一个,拆完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