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音频走线方面问题请教下各位

楼主:
上面是功放的原理图,音源是全志A33的核心板,接功放的6和11脚,P11和P12是喇叭。

请问下铺地是直接整块板一起铺地呢?还是功放单独铺地,然后一根地线接到电源接口的滤波电容地
还有怎么才能减少喇叭噪音呢,没有开声音喇叭也有电流音

网友:
把C26, C28拆了,输入短接到地,试下还有没有你说的噪音?

网友:
耳机接口上的GND用个磁珠或者电感接到地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