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咨询!这样的设备是否有,谁家可以提供0

楼主:
10芯积分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是一家仓库的管理员对技术方面不是很懂。由于仓库中的货物都分散的摆放在货架上,一旦一件货物需要出库就会出现在海量的同样包装中寻找一个特定货物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一种构想就是在货物的包装上放置一个智能硬件,硬件上两盏灯一盏红色一盏绿色,同时有一个扩音器。当货物进库时,将这个设备放置在货架上,使用时,通过软件发送寻找的信号,设备接受到信号,如果是需要寻找的货物则量绿灯并通过扩音器报警,同时该设备同时发送另一种信号信号,周边的设备接受到该信号时亮红灯并发出报警。
不知道这样的设备是否在技术上可行,或者市面上是否已经存在。还请各位大神指教,如果有厂家可以提供也请站内联系我或者加我qq85378480。万分感谢!

网友:
买把防丢器挂上去就可以

网友:
楼上,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可以自己仿照防丢器原理,自己用开发板做一个。

网友:
歪个楼,难倒入库上架的时候做好分类和标签不是更方便和省钱的方法吗

网友:
这种设计太简单了,仓库应该去建议适合的物料摆放规整区域划分。树状结构,多加标签。抄图书馆的方式就行了。

网友:
同时该设备同时发送另一种信号信号,周边的设备接受到该信号时亮红灯并发出报警
不明白找到了亮了绿灯,其他的又为什么要亮红灯

网友:
用一个excel表格+区域划分解决的事情,搞这么复杂干啥

网友:
这样的设备,自己做也不算很困难,无非是一个应答系统。但经济上是否合算,那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
用电子标签,为什么一定要报警亮灯,可以用扫描仪,一扫就可以识别在哪里了,距离10m之内,这种产品很多的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在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货物体积比较大,堆放都是在露天的,场地的面积长宽也都在百米以上,所以希望通过灯光和声音让我们快速定位到目标的所在位置。10米以内这个距离找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在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货物体积比较大,堆放都是在露天的,场地的面积长宽也都在百 ...

规划好了,室内和露天都一样的
百米以上蓝牙防丢器达不到这个距离
可以考虑zigbee或sub1g

网友:
找某个货物时,,,,周边的设备接受到该信号时亮红灯并发出报警。
岂不是整个库房报警声声让人醉,,
京东库房绝对不是楼主这样想的
货物入库,“电子标签”,排放有序,,,,
楼主要了解了解电子标签,就能思路开阔

网友:
如果要自动的话 要你干嘛

既然有人 那还是分好类化好区域,东西摆放整齐 做到报个型号就能找到 这就足矣

网友:
对于大体积货物的仓储管理,高效率的做法是有源RF ID配合仓管计算机系统实现,京东就是管理的,很多港口的集装箱也是如此。十来年前曾给一家公司做过港口集装箱RF ID,但成系统的话,RF ID只是其中一部分,硬件上还得有定位节点网络,软件需要专门开发。任何事情,一上规模,技术手段就不是零星方式能解决得了,需要综合管理,从设备到作业方式都需要配合。

网友:
分柜台 加传输带  用软件控制  点选物品后自动上传输带   很多医院的药方现在都用这系统  效率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