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755工作时很烫

楼主:
有没有大佬用过这款芯片,现在电压输出正常,但是发热很严重,芯片烫手。原理图如图

网友:
你看看你是不是用了升压模式,还有带没带负载,之前用过这个芯片,没用外置升压电路,没觉得烫手,如果输出电流大了烫手是应该的

网友A:
还有你没加外置精密电阻,还有你的SWGND pcb布局时候考虑了么。内部模式选择正确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没加外置精密电阻,还有你的SWGND pcb布局时候考虑了么。内部模式选择正确了么?

搞别的去了,差点忘了。用了升压模式,开启一个通道时不是很烫,开启4各通道就很烫了,手指放上去坚持不了几秒的那种,电压模式没接负载。是没接精密电阻,选的内部的,对这要求不高。原理图上没接的线画PCB的时候接上了。对了,为了测试是否是升压电路的问题,把升压电路部分元件卸下来了,直接接15V在VBOOST引脚上,发现还是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没加外置精密电阻,还有你的SWGND pcb布局时候考虑了么。内部模式选择正确了么?

模式是指电压模式还是电流模式吗,输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