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第三贴,断言篇,欢迎高手来喷,来指导

楼主: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请高手们解说得越详细越好,深入解说.

网友:
我认为断言是多余的东东,工作中根本用不上,是个没有用的东东
就象《黔之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网友A:
断言我是没使用过,因为一般的官方demo的框架搭的很好,不管程序对还是错,总有地方能跑到。
而且调试更喜欢仿真和printf
而断言也可以对程序框架和自检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当代码调试完毕之后,断言一般会禁用掉。

网友:
一般用在Debug版本,通过USE_FULL_ASSERT这个宏来决定是否使用断言,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检测expr是否为真,如果是,那么麻溜的干该干的事情,如果否,则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while(1);
}
这里只是举个栗子而已。而__LINE__,__FILE__,__DATE__,__TIME__等都是标准预定义宏,每条都有自己特殊的含义,百度一下ANSI C标准,最后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将会在出错时打印出错的信息(错误所在文件,行号),并停止向下继续进行。

ps:水平有限,只能解释这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言我是没使用过,因为一般的官方demo的框架搭的很好,不管程序对还是错,总有地方能跑到。
而且调试更喜 ...

是不是跟山寨仿真器便宜的一笔有干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跟山寨仿真器便宜的一笔有干系?

额 这个我倒是没思考过哦。。。 话说用山寨也没遇到过有不良影响的情况出现
可能运气好吧~嘿嘿

网友:
断言 不对就死机 没得商量

网友:
断言很有用。好好用酷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