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J-LINK的使用说明,

楼主:
用J-LINK怎么烧录STM32单片机程序,

网友:
这个还用说明啊???

网友:
找你身边的人给你操作一下吧  哎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
这个分三步,
第一先择要写的单片机型号,并点连接,连接成功,表示板上的单片机通讯正常
第二把要写的程序找到,一般是FILE打开,HEX文件一般
第三步,点编程并效验

网友:
我这有两份资料,这个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Jlink 直接烧还是用IDE烧,如果是直接烧,用JFlash或是JFlashlite,跟据你的板子连接方式 选SWD或是JTAG接口,选 对应的芯片型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