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蓝牙这段程序

楼主:
上面这一段应该就是广播发现设备的程序么
可惜我找不到广播数据格式的代码?

比如我想按照 厂商自定义数据: TYPE = 0xFF,厂商自定义的数据中,前两个字节表示厂商 ID,剩下的是厂商自己按照需求添加,里面的数据内容自己定义。
怎么修改?
对蓝牙协议刚刚看了点,不是很懂有点语无伦次

网友A:
你除了广播数据外还需要建立连接吗?

网友:
我表示也不太懂。。
电棒
电击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除了广播数据外还需要建立连接吗?

要的  是想 改ADTYPE 建立连接 虾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的  是想 改ADTYPE 建立连接 虾哥

这是eddystone_beacon.c里的一段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discoverable和service_data可按照你的需要做些调整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Eddystone UID Bluetooth services
  * @param  EddystoneUID_Init pointer to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retval None
  */
tBleStatus EddystoneUID_Init(EddystoneUID_InitTypeDef *EddystoneUID_Init)
{
  tBleStatus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Disable scan response. */
  hci_le_set_scan_resp_data(0, NULL);

  uint16_t AdvertisingInterval = (EddystoneUID_Init->AdvertisingInterval * ADVERTISING_INTERVAL_INCREMENT / 10);

  /* Put the device in a non-connectable mode. */
  ret =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ADV_NONCONN_IND,                          /*< Advertise as non-connectable, undirected. */
                                 AdvertisingInterval, AdvertisingInterval, /*< Set the advertising interval as 700 ms (0.625 us increment). */
                                 PUBLIC_ADDR, NO_WHITE_LIST_USE,           /*< Use the public address, with no white list. */
                                 0, NULL,                                  /*< Do not use a local name. */
                                 0, NULL,                                  /*< Do not include the service UUID list. */
                                 0, 0);                                    /*< Do not set a slave connection interval. */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ret;
  }

  /* Remove the TX power level advertisement (this is done to decrease the packet size). */
  ret = aci_gap_delete_ad_type(AD_TYPE_TX_POWER_LEVEL);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ret;
  }

  uint8_t service_data[] =
  {
    23,                                                                      /*< Length. */
    AD_TYPE_SERVICE_DATA,                                                    /*< Service Data data type value. */
    0xAA, 0xFE,                                                              /*< 16-bit Eddystone UUID. */
    0x00,                                                                    /*< UID frame type. */
    EddystoneUID_Init->CalibratedTxPower,                                    /*< Ranging data. */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0],                                       /*< 10-byte ID Namespace. */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1],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2],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3],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4],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5],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6],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7],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8],
    EddystoneUID_Init->NamespaceID[9],
    EddystoneUID_Init->BeaconID[0],                                         /*< 6-byte ID Instance. */
    EddystoneUID_Init->BeaconID[1],
    EddystoneUID_Init->BeaconID[2],
    EddystoneUID_Init->BeaconID[3],
    EddystoneUID_Init->BeaconID[4],
    EddystoneUID_Init->BeaconID[5],
    0x00,                                                                   /*< Reserved. */
    0x00                                                                    /*< Reserved. */
  };

  uint8_t service_uuid_list[] =
  {
    3,                                                                      /*< Length. */
    AD_TYPE_16_BIT_SERV_UUID_CMPLT_LIST,                                    /*< Complete list of 16-bit Service UUIDs data type value. */
    0xAA, 0xFE                                                              /*< 16-bit Eddystone UUID. */
  };

  uint8_t flags[] =
  {
    2,                                                                      /*< Length. */
    AD_TYPE_FLAGS,                                                          /*< Flags data type value. */
    (FLAG_BIT_LE_GENERAL_DISCOVERABLE_MODE | FLAG_BIT_BR_EDR_NOT_SUPPORTED) /*< BLE general discoverable, without BR/EDR support. */
  };

  /* Update the service data. */
  ret = aci_gap_update_adv_data(sizeof(service_data), service_data);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ret;
  }

  /* Update the service UUID list. */
  ret = aci_gap_update_adv_data(sizeof(service_uuid_list), service_uuid_list);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ret;
  }

  /* Update the adverstising flags. */
  ret = aci_gap_update_adv_data(sizeof(flags), flags);

  if (ret != BLE_STATUS_SUCCESS)
  {
    return ret;
  }

  return ret;
}

相关宏定义在link_layer.h里

/******************** (C) COPYRIGHT 2012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link_layer.h
* Author             : AMS - HEA&RF BU
* Version            : V1.0.0
* Date               : 19-July-2012
* Description        : Header file for BlueNRG's link layer. It contains
*                      definition of functions for link layer, most of which are
*                      mapped to HCI commands.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ifndef _LINK_LAYER_H
#define _LINK_LAYER_H

#include <ble_status.h>

/** @addtogroup Middlewares
*  @{
*/

/** @defgroup ST
*  @{
*/

/** @defgroup SimpleBlueNRG_HCI
*  @{
*/

/**
*@addtogroup GAP GAP
*@brief API for GAP layer.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2621]@name[/url] Advertising filter
*Advertising policy for filtering (white list related)
*@{
*/
#define NO_WHITE_LIST_USE           (0x00)  /**< Process scan and connection requests from all devices (i.e., the White List is not in use) */
#define WHITE_LIST_FOR_ONLY_SCAN    (0x01)  /**< Process connection requests from all devices and only scan requests from devices that are in the White List */
#define WHITE_LIST_FOR_ONLY_CONN    (0x02)  /**< Process scan requests from all devices and only connection requests from devices that are in the White List */
#define WHITE_LIST_FOR_ALL          (0x03)  /**< Process scan and connection requests only from devices in the White List. */
/**
* @}
*/

/**
* Bluetooth 48 bit address (in little-endian order).
*/
typedef        uint8_t        tBDAddr[6];

/**
*@name Bluetooth address types
* Bluetooth address types
*@{
*/
#define PUBLIC_ADDR                 (0)
#define RANDOM_ADDR                 (1)
#define STATIC_RANDOM_ADDR          (1)
#define RESOLVABLE_PRIVATE_ADDR     (2)
#define NON_RESOLVABLE_PRIVATE_ADDR (3)
/**
* @}
*/

/**
*@name Directed advertising types
* Type of advertising during directed advertising
*@{
*/
#define HIGH_DUTY_CYCLE_DIRECTED_ADV   (1)
#define LOW_DUTY_CYCLE_DIRECTED_ADV    (4)
/**
* @}
*/

/**
* @name Advertising type
* @{
*/

/**
* undirected scannable and connectable
*/
#define ADV_IND         (0x00)

/**
* directed non scannable
*/
#define ADV_DIRECT_IND  (0x01)

/**
* scannable non connectable
*/
#define ADV_SCAN_IND    (0x02)

/**
* non-connectable and no scan response
*/
#define ADV_NONCONN_IND (0x03)

/**
* scan response
*/
#define SCAN_RSP        (0x04)

/**
* @}
*/

/* 0X05-0XFF RESERVED */

/**
* @name Advertising ranges
* @{
*/

/**
* lowest allowed interval value for connectable types(20ms)..multiple of 625us
*/
#define ADV_INTERVAL_LOWEST_CONN    (0X0020)

/**
* highest allowed interval value (10.24s)..multiple of 625us.
*/
#define ADV_INTERVAL_HIGHEST        (0X4000)

/**
* lowest allowed interval value for non connectable types
* (100ms)..multiple of 625us.
*/
#define ADV_INTERVAL_LOWEST_NONCONN (0X00a0)

/**
* @}
*/

/**
* @name Advertising channels
* @{
*/
#define ADV_CH_37 0x01
#define ADV_CH_38 0x02
#define ADV_CH_39 0x04
/**
* @}
*/

/**
* @name Scan_types Scan types
* @{
*/
#define PASSIVE_SCAN    0
#define ACTIVE_SCAN     1
/**
* @}
*/

/**
* @}
*/

/**
* @}
*/

/**
* @}
*/

/**
* @}
*/

#endif /* _LINK_LAYER_H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eddystone_beacon.c里的一段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discoverable和service_data可按照你的需要做些调 ...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

按照这个格式 感觉这段代码好像不对嘛 广播类型是对的 ADV_IND 再往后好像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eddystone_beacon.c里的一段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discoverable和service_data可按照你的需要做些调 ...

多谢虾哥 已经解决  广播数据包 不是那个函数里面的  哈哈
不过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虾哥
就是广播查找设备的时

///OGF:OGF域,用来表示HCI命令的种类。HCI总共有7中类型的命令
  rq.ogf = OGF_VENDOR_CMD;
  ///ocf:OCF对应每组命令组相应的命令。
  ///这里因为是厂家指定调试命令 spec里面没法查询到OCF
  rq.ocf = OCF_GAP_SET_DISCOVERABLE;
  rq.cparam = (void *)buffer;
  rq.clen = indx;
  rq.rparam = &status;
  rq.rlen = 1;

候 用到OGF ,HCI层将Link Layer层提供的功能封装成Command和Event。
命令格式为什么选择OGF_VENDOR_C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

按照这个格式 感觉这段代码好像不对嘛 广播类型是对的 ADV_IND 再往后 ...

再进入aci_gap_set_discoverable调用过的函数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虾哥 已经解决  广播数据包 不是那个函数里面的  哈哈
不过还有个问题请教下虾哥
就是广播查找设 ...

没深入研究过蓝牙协议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

百度了一些有种说法是"0x3FOGF被保留来用于vendor-specific(厂家特定)调 试命令”
OGF Range (6 bits): 0x00-0x3F (0x3F reserved for vendor-specific debug comma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