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不能合成mos门原语吗?

楼主:
如图,在书上看到的一个小例程,然后用quartusii V14.1对其进行综合,显示Verilog不能合成MOS开关门原语。这段代码是在康华光的第五版的数电上看到的啊,为什么不能综合?

网友:
如图说明

网友:
图的出处在哪里,能告诉我吗?

网友:
pmos等能够被modelsim支持?

网友A:
看来康华光欺骗了我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康华光欺骗了我们

说不定他用的综合软件支持呢,而且一般做为激励好像可以。图是百度文库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他用的综合软件支持呢,而且一般做为激励好像可以。图是百度文库里面的。

意思是他用的quartus ii的版本支持这种综合?看了前面作者写的序,只提到了quartus ii 和spice两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