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第四贴,指针篇,欢迎高手来喷,来指导

楼主:
今天发的话题,其实和STM32关系不大,但是是C语言的一个知识点,因为以前的C语言的基础比较差,这个不懂的地方就搁在那了,这次学STM32又捡起来了,望高手尽量喷,使劲喷,谢谢.
void GetMemory(char *p, int num)
{
        p = (char*)malloc(num * sizeof(char));
}

void main(void)
{
        char *str = NULL;               GetMemory(str,10);
        strcpy(str,"hello");
        free(str);

//        return 0;
}

这段代码是错的,不对的,这段代码是C语言深度解剖上的,为什么不对,上面也有解释,但是完全是看得云里雾里,坛子里高手多,能否再解析一下,谢谢.谢谢.
书上的解释:没有赋给STR,赋给了-STR

昨天的代码发错了,早上已经改过,麻烦高手们再看看.

网友A:
1.字符串常量是不能被改变的
2.不能free掉非动态申请的内存

网友:
下面这个函数想把指针变量传递给函数吗?
void GetMemory(char *p, int num)
{
        p = (char*)malloc(num * sizeof(char));
}

网友:
GetMemory完全没在main函数中出现噻。。。这两个函数有啥关系额。。。
另外如果是malloc calloc realloc申请到的 可以free
如果是main函数中的这种free 可能会有问题,后面加一句
free(str);
str=NULL;

网友:
改过了,昨天的代码是主任说的那个问题,早上代码改过了,是这段出错,书上有解释,但不是看得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字符串常量是不能被改变的
2.不能free掉非动态申请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