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画原理图的右下角注释的求助

楼主:
再用AD画好原理图后,想要更改右下角的表格内容,比如里面的title、size改为其他的中文内容,或者能不能改一下表格格式

网友:
你看看图片,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你可以去TI下载个demo看看,ti的图画的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网友:
如用Altium 的模板,目前想把Title 等这些标题字本身改为中文,至少AD15还不支持
把Title后面的内容早就可以,快捷键T +O,修改属性

然后放置字体Text String,按TAB键,将上面修改的Text属性中选择,所以要想把整个标题框全部中文,只有做一个标题模板,,保存模版文件,以后直接调用,在design>template菜单中调用.

网友:
这个表格确切的称为原理图标题栏,有两种模式供你选择,design----options----sheet options----title block----standard(打开原理图时默认的)/ANSI,还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绘制。如果将title block前面的勾去掉,那么原理图标题栏也就不会显示在原理图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