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时钟引脚问题

楼主(2017-06-04):
AD芯片时钟引脚问题
AD芯片是ADC1175-50,时钟引脚的外围连接图怎么连接,来实现1M左右频率信号的转换。

网友A:
VIN接模拟输入,8位并行总线 D0~D7接到单片机或者ARM芯片的一个口读数,CLK也要接(下降缘采样),电源,地,还有其他的都按资料里接好。PD掉电模式用。具体的看看手册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