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430,求帮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帮我改改,非常感谢

楼主:
1芯积分
/*******************************************************************************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OLED_SSD1306.h"
long temp;
long temp1;
void OLED_SSD1306_DisplayVoltage()
{
  unsigned char Display_val[5]={0,0,0x2e,0,0};
  int display_data_01 = temp1;
   WDTCTL=WDTPW+WDTHOLD;
   OLED_SSD1306_Init();
  while(1)
   {

    Display_val[0] =display_data_01/100+0x30;
    Display_val[1] =(display_data_01%100/10)+0x30;
    Display_val[3] =(display_data_01%10)+0x30;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0, "I");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8, "");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16, "_");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24, "01:");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56, &Display_val[0]);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96, "V");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__delay_cycles(10000);
    }
   }

void ADC_Init()
{
  ADC10CTL0&= ~ENC;
  ADC10CTL0 = ADC10SHT_3 + ADC10ON + ADC10IE+REFON+SREF_1;
  ADC10CTL1|=  ADC10SSEL0+INCH_1+ADC10DIV_7+CONSEQ_0+SHS_0;            //MCLK做时钟源,通道1
  ADC10CTL0|= ENC;                                //使能转换器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BIC_SR_IRQ(LPM4_bits);
}
void PWM_Init()
{
P1DIR |= BIT6+BIT0;
P1DIR &=~BIT3;       //P1.3作为按键输入
P1SEL |= BIT6;       //P1.6作为PWM输出
P1IE |= BIT3;                         // P1.3 interrupt enabled
P1IES |= BIT3;                          // P1.3 Hi/lo edge
P1REN |= BIT3;                          // P1.3 pullup
P1OUT|=BIT0;       //P1.0作为一个指示灯输出
_EINT();
TACTL = TASSEL_2 + MC_1+ID_3;// MCLK, up mode,适用于高频率
CCR0 = 511;// PWM 周期  =(CCRO+1)/1048576,频率=1.048576MHz/(CCRO+1))
CCTL1 = OUTMOD_7;// CCR1 reset/set
CCR1 = 33;// CCR1 PWM 占空比% = (CCR1+1)/(CCRO+1)
  for (;;)
   {
  _BIS_SR(GIE);                 // 进入 LPM3
     _NOP();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P1OUT ^= BIT0;    //每读一次中断,指示灯状态取反
TACCR1=TACCR1+1 ;
if(TACCR1==49)
  TACCR1=33;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ADC_Init();
  PWM_Init();
  while(1)
  {
      ADC10CTL0 |= ENC+ADC10SC;           //开启转换
      _BIC_SR(CPUOFF+GIE);
      temp=ADC10MEM;
      temp1=temp*250/1023;
   OLED_SSD1306_DisplayVoltage();
  }
}

网友A:
在ADC中断函数中要读取数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DC中断函数中要读取数据呀!

我又改了一遍,为啥液晶不能采集到数据?谢谢了
/*******************************************************************************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OLED_SSD1306.h"
long temp;
long temp_1;
long display_data_01;
void OLED_SSD1306_DisplayVoltage()
{
  unsigned char Display_val[5]={0,0,0x2e,0,0};
  display_data_01 = temp_1;
  OLED_SSD1306_Init();
  while(1)
   {
    Display_val[0] =display_data_01/100+0x30;
    Display_val[1] =(display_data_01%100/10)+0x30;
    Display_val[3] =(display_data_01%10)+0x30;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0, "U");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8, "");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16, "_");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24, "01:");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56, &Display_val[0]);
    OLED_SSD1306_Display8x16Str(0,96, "V");
    }
   }
void ADC10_Init()
{
  P1SEL&=0x80;
  ADC10CTL0=ADC10SHT_1+ADC10ON+SREF_1+REF2_5V+REFON+MSC;
  ADC10CTL1=INCH_1+ADC10DIV_1+CONSEQ_2;
  ADC10AE0|=BIT1;
}
void PWM_Init()
{
P1DIR |= BIT6+BIT0;
P1DIR &=~BIT3;       //P1.3作为按键输入
P1SEL |= BIT6;       //P1.6作为PWM输出
P1IE |= BIT3;                         // P1.3 interrupt enabled
P1IES |= BIT3;                          // P1.3 Hi/lo edge
P1REN |= BIT3;                          // P1.3 pullup
P1OUT|=BIT0;       //P1.0作为一个指示灯输出
_EINT();
TACTL = TASSEL_2 + MC_1+ID_3;// MCLK, up mode,适用于高频率
CCR0 = 511;// PWM 周期  =(CCRO+1)/1048576,频率=1.048576MHz/(CCRO+1))
CCTL1 = OUTMOD_7;// CCR1 reset/set
CCR1 = 33;// CCR1 PWM 占空比% = (CCR1+1)/(CCRO+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P1OUT ^= BIT0;    //每读一次中断,指示灯状态取反
TACCR1=TACCR1+1 ;
if(TACCR1==49)
  TACCR1=33;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ADC10_Init();
  PWM_Init();
    while(1)
  {
  ADC10CTL0 |= ENC+ADC10SC;
  temp=ADC10MEM;
  temp_1=temp*250/1023;
  OLED_SSD1306_DisplayVoltage();
  }
}

网友:
先调试ADC是否可以转换得到数据,在测试显示程序是否正确,一条一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