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SS怎么接

楼主:
刚买了一块stm32f407核心板,送的资料上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stm32F1和F4的VSSA接的是不同的吗?如他pdf上所说,F4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与VCC3.3V相连,那不是VSSA-VDDA之间的电压差为0吗,芯片会不会烧坏不说,这样能不能启动adc还是个问题,请问他给我的是正确的还是故意坑我啊?

网友A:
stm32f4和f1系列引脚是不兼容的,如果一块板想支持这两种芯片,就需要设置跳线,请自行参考f1和f4系列数据手册及相关资料。

网友:
只焊接R3即可

网友:
我看手册上好像也是直接接地的,不知道是我看的地方有问题还是怎么,请问焊R3这个说明是在哪里找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和f1系列引脚是不兼容的,如果一块板想支持这两种芯片,就需要设置跳线,请自行参考f1和f4系列数据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