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SB LED 贴片灯的原理图

楼主:
求 这个带触摸开关的 USB LED 贴片灯的原理图。

网友:
6脚的是触摸标准片,3脚的是三极管或MOS管,这个原理图比较简单

网友:
既然有实物,没几个元件和芯片,看清事物,稍微查一下资料就能搞定
真给原理图也不一定适合

网友A:
一个电容用于输入或者LED输出
一个恒流源芯片控制一个mos管切换, 最后一个电阻用于电流测量。
看芯片6个脚功能应该分别是:
1. VIN
2. GND
3. GATE(nmos切换)
4. RS (电流感应)
5. 亮度调高触摸
6.亮度调低触摸
只要找到这种芯片就知道了, 一般会提供原理图。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四楼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用于输入或者LED输出
一个恒流源芯片控制一个mos管切换, 最后一个电阻用于电流测量。
看芯片6个 ...

大神啊

网友B:
看不清照片中6脚芯片和3脚的信息,怎么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照片中6脚芯片和3脚的信息,怎么画原理图

需要找到手册,芯片资料才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