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轨道快运列车

楼主:
6月2日,由中国中车旗下的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所)研制的一种名为“智能轨道快运系统(Autonomous rail Rapid Transit—ART)”(以下简称“智轨”)的全新交通产品,在湖南株洲首次亮相。

这种智能轨道快运列车有三节和五节两种。三节最大载客人数为307人。
智能轨道快运列车采用轨迹跟随、低地板和高效电传动技术,集合了有轨电车无污染,速度快、大运量的特点,又吸收了传统公交客车运营灵活,建设投入小等优势;具有综合运力强、建设周期短等优越性。

“智能轨道快运列车采用轨迹跟随、低地板和高效电传动技术”,这和电赛中的循迹小车有什么区别?
三节编组,长31.64米,五节编组就要长50多米。这样长的车上了市内道路,其它车辆怎么走?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这就是跟单轨有轨电车一样的走吧!不过这个还需要自己控制方案,跟张江有轨电车很像,就好是抄的,不过这个车没有轨道,张江有轨是进口的车。长像挺相像的,不过张江有轨,需要有天线,如是这车不用拉电线,也不要轨道就比较先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跟单轨有轨电车一样的走吧!不过这个还需要自己控制方案,跟张江有轨电车很像,就好是抄的,不过这个 ...

我贴的车用电池,到终点充电。用橡胶轮胎行驶。
没有轨,靠路面画的线条引导,所以我才说和电赛的循迹小车是一样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跟单轨有轨电车一样的走吧!不过这个还需要自己控制方案,跟张江有轨电车很像,就好是抄的,不过这个 ...

济南的电车有电线,没有轨道,跟一般的公交车一样,就是用电的,不过现在新开的线好像没有用电线的了,都是用电池的,行驶的时候很安静

网友:
加长版电动公交车,提高了运力
感觉不如BRT灵活
不过还是占用传统车道资源,感觉对缓解拥堵帮助有限
甚至可能加重

So TM what......?

网友:
电动公交车换了个车头

网友:
时速?感觉肯定会出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济南的电车有电线,没有轨道,跟一般的公交车一样,就是用电的,不过现在新开的线好像没有用电线的了,都 ...

嗯!那种老型无轨电车很多城市都有,上海武汉,广州好像都有。张江这条有轨线路还是有些特色的,是单轨的轨道只作引导方向用,不载重,当时说是法国引进的,车的配置很高,高大上,但是运力不行。而这轨道不影响别的汽车行驶,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下雨的时候,骑自行车过轨道转弯一定要找90度,否则,不说了,我裤子都摔破了……

网友C:
这个是画了一个轨道在地上,好像是自动检测这个画的轨道。这个好,不用铺铁轨,也不用区别是哪家公司的车辆,什么标准,只要能识别就OK,普通马路上画条线,就开始跑了。估计还是要平坦点的马路。
缓解拥堵的办法在他们答记者问是说了:还是要优先公交车道,或者专用车道。否则什么车也解决不了问题。人家小汽车都横在你前面,开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济南的电车有电线,没有轨道,跟一般的公交车一样,就是用电的,不过现在新开的线好像没有用电线的了,都 ...

就是锂电池大巴车而已,除了车厢长没看出来有什么优势?!?

网友D:
这不是炒欧州的公路列车吗? 公路列车的一个优点是运行阻力比较小, 传统公路客车方头方脑, 风阻很大, 60公里的时速条件下, 风阻就消耗了一半的动力. 40公里的速度则只有30%, 理论上, 越长的车单位体积所受到的阻力越小, 当然了, 空气不仅仅是对正面有阻力, 对侧壁也有摩擦力, 不过速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一般忽略. 记得小学课本上有这么一篇文章: 候鸟们成群结队地飞, 一会儿排成一字, 一会儿排成人字. 那是在节能, 头雁是很累的. 跟在后面的就比较轻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炒欧州的公路列车吗? 公路列车的一个优点是运行阻力比较小, 传统公路客车方头方脑, 风阻很大, 60公里 ...

首帖的车,是株洲市采用的,类似BRT,线路全长40多公里。风阻在此好像不是很重要。
我的疑问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是搞铁路电力机车的,现在却搞起了公路上的电动汽车。这是脱离了本行的工作。为什么该企业要脱离本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画了一个轨道在地上,好像是自动检测这个画的轨道。这个好,不用铺铁轨,也不用区别是哪家公司的车辆 ...

如果不是公交专用车道,恐怕拥堵更严重。这么长的车,不可能路口转弯,如果路口转弯,别的车辆就别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帖的车,是株洲市采用的,类似BRT,线路全长40多公里。风阻在此好像不是很重要。
我的疑问是:中车株 ...

这是跟据国产大客车的重量, 尺寸, 及一些相关行业数据得出的对于速度的风阻/总阻力走势图, 国内公交市区限速40公里, 郊区限速60分里, 分别对应0.171, 0.317, 市区的节能意义不算太大. 欧洲的公路列车最长的有10节车厢, 公路运输速度应该不下60公里, 那节能意义就重大了. 另外还能节省司机的费用. 这就更有价值了. 放到国内来, 二线城市的公交车司机, 薪水怎么也得有四五千块, 这还没算五险一金. 一台三节的列车, 一年可省2名司机, 节省人工成本10万元.

网友:
上面算错了, 一台传统公交车配备的司机平均是1.5名, 那一台三节的列车可省3名司机, 每年节省人力成本15万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公交专用车道,恐怕拥堵更严重。这么长的车,不可能路口转弯,如果路口转弯,别的车辆就别走了。

一线城市, 只要单向三车道的道路都有公交专用道的. 路口转弯应该是有办法的, 肯定不是像铁轨那样, 后面的车厢完全靠剪切力进行转向. 即然是寻迹, 最好是是每个车轴都能跟据路线标线控制转向, 最差最差, 也得每节车厢的前轴自主转向, 而不是靠前车车尾拖动下被动转向, 火车的转弯半径很大,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D:
何况, 长车只要取得上路权, 路口转向及掉头都享有"平等"权利(实际上何止是平等对它? 相反是对其它车不平等). 深圳的月亮湾大道上, 桃园路, 桂庙路口经常有40尺的大货柜车掉头, 可以把单向4车道的整个路口8个车道完全堵住, 过程差不多要1分钟, 影响上百台车辆通行, 交警当作没看到, 标识上没禁止货车掉头, 能咋办?

网友D:
我在想, 真的需要画一条线来给多车厢列车搞寻迹吗? 第一节车厢的前轴到后面的轴的距离是已知的, 即时速度是可测的, 那么后面的任何一轴到了第一轴的位置, 再现第一轴在此位置的角度就行了. 司机主观上仍然按经验控制第一节车厢的前轴转向. 当然了, 如果仅此一项控制的话, 积累误差会让后面的车厢跑偏, 在每节车厢的左右侧各放一个摄像头, 对着路面不断拍照, 分析路上的标线, 可消除积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线城市, 只要单向三车道的道路都有公交专用道的. 路口转弯应该是有办法的, 肯定不是像铁轨那样, 后面的 ...

因为电驱动,每个车轮都可以控制自行寻迹并不困难。使用了计算机,各轮之间的协调也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何况, 长车只要取得上路权, 路口转向及掉头都享有"平等"权利(实际上何止是平等对它? 相反是对其它车不平等) ...

掉头倒不是问题。原文说,这种车是两头均可驾驶的,就像铁路的内燃机车或者电力机车一样。当然,司机必须坐到另一头去。
我说的转弯,是交叉路口的转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 真的需要画一条线来给多车厢列车搞寻迹吗? 第一节车厢的前轴到后面的轴的距离是已知的, 即时速度是 ...

路面上画线即可寻迹行驶,是这种车的卖点。好听的词汇都用上了,什么“智能轨道”、“虚拟轨道”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面上画线即可寻迹行驶,是这种车的卖点。好听的词汇都用上了,什么“智能轨道”、“虚拟轨道”等等。

刚才找了些报道看, 并未发现"路面上画线即可寻迹行驶"相关的介绍, 只是说通近智能控制, 让每一组车轮的轨迹保持相同, 可能就是我在19楼所说的方法: 后面的轮始终在相同的位置保持与第一组轮相同的转向角, 并有消除积累误差的措施.

网友D:
而实际上, 这种无轨多车厢的转向问题, 并不一定非得"微电脑控制". 在很多年之前, 我某次在路上看一台到拖货柜的长车, 挂车上有4个轴, 连拖头的两个轴共6轴, 我的第一想法: 挂车不管是2轴还是4轴, 一定是带比例联动转向的, 否则整车转向时必有部份车轮处于侧滑状态, 转向阻力很大, 车胎磨损大到不可接受.
好了, 回到普通的车辆, 我们可以发现车轮轴的轴距总是小于车长, 在公路列车上,车厢之前的驳接点总是处于后轴之后, 杠杆会放大这一偏移, 如果方大的比例恬当, 那么可以拖动后继车厢到达前车的转向点附近, 才开始被动转向. 如果受结构限制实现困难的话, 还可以 如果在每一切车厢上设置前后轮反向比例转向机构: 前轮的转向通过杠杆传动, 控制后轮有一个向的比例偏转, 在前轮转弯时, 后轮往另一方向稍作摆动, 摆多少, 需要画图何图列方程组. 不过这种方式会对车辆左右有一定的安全禁区, 司机必须了解, 社会车辆司机也必须了解

网友:
24楼第二段纯属暇想, 如有设计人员采用, 一切后果与我无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而实际上, 这种无轨多车厢的转向问题, 并不一定非得"微电脑控制". 在很多年之前, 我某次在路上看一台到拖货 ...

普通车辆是前轮导向,所以后轮的转弯半径一定比前轮要小,而且轴距越大,后轮转弯半径与前轮转弯半径相差越大。换言之,转弯时车辆后部要“向里”靠。
以前看过一本50年代的杂志,里面曾说到美国超长三轴挂车的后轮是可以偏移方向的,而且偏移方向与前轮相反,偏移角度相同。这样,中轴处“向里”靠得最多,后轴处的转弯半径却与前轮相同。当然,这不必使用什么电子技术,机械连杆即可。
这个“虚拟轨道”车,有可能每节车厢的前轮和后轮在转弯时偏移方向相反,偏移角度相同。也不需要电子控制,仍然可以是机械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普通车辆是前轮导向,所以后轮的转弯半径一定比前轮要小,而且轴距越大,后轮转弯半径与前轮转弯半径相差 ...

是的, 根本不需要电子技术, 完全机械的方式搞定. 但不过后轮的转向角一比负一于前轮的转向角估计有问题: 前轮刚入弯道, 后轮就提前摆向左边车道去了, 这比较危险. 比例应该是可控的, 这需要引入一个与速度有关的延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根本不需要电子技术, 完全机械的方式搞定. 但不过后轮的转向角一比负一于前轮的转向角估计有问题:  ...

这个就不清楚了。首帖所说“智能轨道”,按照路面画线寻迹,如果是用电子方式,这个后轮延迟应该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不清楚了。首帖所说“智能轨道”,按照路面画线寻迹,如果是用电子方式,这个后轮延迟应该很容易。

画线的话, 各轮实时寻迹转向即可, 根本不用考虑延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那种老型无轨电车很多城市都有,上海武汉,广州好像都有。张江这条有轨线路还是有些特色的,是单轨的 ...

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确实痛呀……

网友F:
看了半天评论至于知道为毛要画线了,这种超长还能跑的欢快的没画线又怎么跑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0k.8191407.0.0

网友:
这跟两轮蹭马路牙子一样,有沟小心着点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评论至于知道为毛要画线了,这种超长还能跑的欢快的没画线又怎么跑呢
http://v.youku.com ...

从一开始想到的就是所有车厢的车轮在公路上相同的位置, 状态一致. 从来没认为要画条线才能跑

网友:
就是一超长电动大巴,整成个火车样,造火车的厂就可以名正言顺了,否则还得先拿资质证……

网友:
还记得一年之前轰轰烈烈的“巴铁”项目吗?
这个号称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中巴士”——巴铁1号试验车,赢得了海内外媒体的赞誉,甚至被认为是由中国人发起的一场未来公共交通领域的大革命。BBC、CNN、CNBC和美国时代周刊等著名媒体均报道了“巴铁”项目的试验情况。

有媒体从当地官方了解到,北戴河区将在月底前拆除“巴铁试验线”,恢复道路正常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