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电子钟马达与计算机风扇马达小记

楼主:
最近连续修了两个马达。一个是电子钟的,一个是计算机风扇的。
家里的电子钟经常停摆,表现为带不动指针,换了新电池也没用,于是就拆开。电子钟的结构极其简单,一个32768Hz的晶体,一个专用集成电路,驱动一个马达带动齿轮就是其全部。打开后盖板,小心地拿出齿轮,发现它的电机是一个两极电机,极靴线圈是固定的,通脉冲电流后驱动转子,转子是一个小小的圆柱形永磁铁氧体。根据症状估计是铁氧体有点失磁了,于是用一块高强度磁钢去吸了一下给它充磁。随后安装回去,一切OK。
计算机是一台工作多年的笔记本,近来常常开机显示FAN ERROR。以往都是清清出风口的灰尘然后就OK了,最近光清灰不行了。第一次修理打开后,在转轴里滴了一滴缝纫机油,正常了几天。后来又修过几次,甚至买过一个新的,但是机器比较老,买来的尺寸不对装不上。今天开机又不行了,想到修理电子钟的经验,再次打开,还是用强磁钢充磁。风扇电机是四极的,也是永磁铁氧体,不过结构上略有不同,转子铁氧体是环形的,套在固定的极靴线圈的外面。用强磁钢分别对四个磁极充磁后装回去,一次成功!

网友A:
充磁的事,我只做过一次。那是为一块指针万用表表头充磁。
那时的表头都是外磁式,铝镍铁合金。为充磁,把动圈部分都拿出来,用1.2mm左右的纱包线绕满空隙,然后软铁将极靴磁短路,线圈两端往直流电焊机上一碰,完事。
动圈装回去,灵敏度比原来还高一点,但线性变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磁的事,我只做过一次。那是为一块指针万用表表头充磁。
那时的表头都是外磁式,铝镍铁合金。为充磁,把 ...

表头对气隙内的磁场均匀度要求很高, 指针表头线圈外侧的铁块形状与磁极分布应该是精心匹配的, 有可能需要工厂里专门的充磁磁极与磁铁配合, 才能保证线性

网友B:
这是爱好者DIY的表头充磁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爱好者DIY的表头充磁机

我当年充磁的表头磁铁,正是这种形状的,一模一样。
这种磁铁,灰色部分是磁铁,发亮部分是软铁。
这个充磁机,不知道如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头对气隙内的磁场均匀度要求很高, 指针表头线圈外侧的铁块形状与磁极分布应该是精心匹配的, 有可能需要 ...

现在的表头,都是内磁式,磁铁为圆柱形,材料是釹铁硼。对这种磁铁直接出磁场,没有软铁极靴的设计,确实在充磁时就要考虑到充磁后的磁场分布。
当初的磁路都有极靴,而极靴是软铁制成,动圈内是圆柱形软铁芯。这种结构,只要气隙均匀,气隙中磁场就应该是均匀的。线性不好可能是极靴内圆柱面和动圈内软铁圆柱以及动圈旋转轴不同心所致。另外,游丝焊接不平整也可能是线性不好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充磁的表头磁铁,正是这种形状的,一模一样。
这种磁铁,灰色部分是磁铁,发亮部分是软铁。
这个 ...

如何充那倒是不清楚, 如果没粘死的话, 还可以调调磁极间隙, 不过看上去好像是粘了胶不可调的, 如果是一对一的制作, 那可真是出于"玩"的心态了, 另外这种永磁体好像也很普通, 能否真的有效果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充那倒是不清楚, 如果没粘死的话, 还可以调调磁极间隙, 不过看上去好像是粘了胶不可调的, 如果是一对 ...

指针式万用表厂家是用印制多种表盘来解决非线性问题的。
万用表厂家事先画好多种表盘,一种是中心恰在二分之一标尺长度处,第二种是中心偏左半格,第三种是中心偏左一格……磁铁、动圈、芯柱等等都安装固定好之后,量一量半满度电流在何处,然后配上最接近的表盘。这样就可以保证2.5级(误差小于2.5%)。可以说是用非线性表盘去配非线性表头。
0.5级(误差小于0.5%)的表盘,是手工画的。先依据标准表画出1/5、2/5、3/5等刻度,然后等分。我手里0.5级和0.2级的表,用放大镜仔细看刻度,可以看出手工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