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AD采样停止的问题

楼主:
多通道循环采样模式
采样6个以后我将ENC置0
为什么AD还是在采样?

网友:
使能ADC转换时的代码是ADC10CTL0 |= ENC + ADC10SC;  ENC 是采样使能开关,ADC10SC是采样开始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关闭的程序执行了吗?跟踪调试一下,看看那个关闭语句是否执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关闭的程序执行了吗?跟踪调试一下,看看那个关闭语句是否执行了

程序执行了的

网友A: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好像还是和之前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这是我的AD初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前辈,这样一改就解决了,可是我还的是没理解,您能给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