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问题

楼主:
https://v.qq.com/x/page/u0348v9g7dw.html     AD17的新功能优化走线,,,我想知道的是视频中框选了一部分走线后,是按什么按键做到选择了全部走线的

网友A:
按住SHIFT,然后依次用光标移到要布线的网络,点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一条网络,选中所需的所有网络以后,单击工具栏汇的总线布线图标,在被选网络中任意单击即可开始多条网络同时布线。布线过程中可以按键盘上左右尖括号<>调节线间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然后依次用光标移到要布线的网络,点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一条网络,选中所需的所有网络以后,单 ...

不是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在视频00:25分至00:26分,他是先选择一小段走线然后不知道按了什么快捷键可以选择了全部走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在视频00:25分至00:26分,他是先选择一小段走线然后不知道按了什么快捷键可以选 ...

网友:
3.单击工具栏汇的总线布线图标,在被选网络中任意单击即可开始多条网络同时布线

网友:
绿线箭头是多线同时走的路线,仅作演示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