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蓝牙控制开关,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呢?用51单片机,或者arduino。。。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继电器要看你控制什么信号了,AC 220V?DC 24V?

网友:
根据你控制切换对象的电压

网友:
如果低功耗可以考虑磁保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要看你控制什么信号了,AC 220V?DC 24V?

就是家用220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家用220交流电

选择合适功率的继电器,用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控制,注意加好保护,强电弱电分开。

网友:
一个小姑凉头像的帖子强势引来各大版主     是时候改头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