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board的dac播放音乐

楼主:
使用DAC是可以播放wav文件。

为了播放wave文件,我们首先要下载wave库和chunk库,然后准备wav文件,并将wav文件转换成8比特单声道格式,因为目前wave库只能识别这个格式。

再将文件都复制到SD卡或者PYBFlash磁盘的根目录,按下Ctrl - D复位,让pyboard可以识别到新增加的文件。

最后输入下面的代码,然后将X5输出信号连接到耳机或者音箱的输入,就可以听到音乐了。

import wave
from pyb import DAC
dac = DAC(1)
f = wave.open('test.wav')
dac.write_timed(f.readframes(f.getnframes()), f.getframerate(),mode=DAC.CIRCULAR)

参考文件:

为了方便大家, 我将需要的文件整理打包, 可以直接使用附件中的文件进行测试.
注:
如果在 import wave 时出现错误,请将文件 wave.py 中的 _collections 改为collections。

网友:
用耳机时注意音量不要太大.

网友:
补充图片

网友A:
改了还是导入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了还是导入错误,

下载我的附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我的附件试试

用的是你的附件,目录是PYBFlash磁盘的根目录

网友A:
没有  collections  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collections  模块

是不是固件版本太低了,升级就有了

网友A:
最新的固件啊, 1.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固件啊, 1.91

用的哪个板子?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哪个板子?错误提示是什么?

PYB Nano
错误提示
没有  collections  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YB Nano
错误提示
没有  collections  模块

PYB Nano不支持DA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