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能通过小信号吗?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有几个0~10mV的小信号,直接接多路复用器CD4067,当开关打开时,输出还是不是原信号?我自己觉得这么小的信号不能通过CD4067,应该放大后再接CD4067,但不能确定。各位谁能不吝赐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CD4067(CD4097为8路)这个型号,可以直接当做模拟开关使用。开关处于ON位置时,输出是原信号。

网友:
哦哦!原来可以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