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1的4-20mA电路问题

楼主:
如下图,模仿了官方的4-20mA原理图,由于单片机没有DA,就使用了DAC7512。调试过程中,发现XTR111输出的5V(供DAC用),刚开始还稳,万用表测量是5.04V,运行一段时间 就变成了7.6V.  电流输出也不对了。
各位工程师 帮忙指导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 如上图 ” 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如上图 ” 看不到啊!

我编辑时粘上去了 但是一直没刷出来。。抱歉。

网友:
楼主画的这图,呵呵

测量一下XTR111的4脚,看它的电压是多少?它用为参考源的输出能力不大,短路电路21MA,看看是不是负载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这图,呵呵

测量一下XTR111的4脚,看它的电压是多少?它用为参考源的输出能力不大,短路电路21M ...

DAC7512 功耗很低,官方手册上标示正常工作电流不到1mA。4脚难道不是5脚输出的分压所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这图,呵呵

测量一下XTR111的4脚,看它的电压是多少?它用为参考源的输出能力不大,短路电路21M ...

该电路 问题 主要在哪里 或者如何修改更加合理?请求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