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中原理图增加几个器件怎么样更新到PCB中

楼主:
刚开始使用Altium Designer 13,在原理图中增加了几个电容,在PCB中使用从原理图导入更新时提示以下错误,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呀?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提示“Unkown Pin”和''Failing to add class member...",,,,
不能识别
可能是封装的原因
请检查这几个电容的封装是否添加正确,或者添加封装没有

网友A:
因为只是增加几个元件,不是更新
如果是更新,可以把原来的PCB上的元件删除,再次更新
所以只有怀疑这几个新增的元件封装,增加后要在原理图中编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是增加几个元件,不是更新
如果是更新,可以把原来的PCB上的元件删除,再次更新
所以只有怀疑这 ...

封装不会有问题,我是复制的原理图中现有的元件,直接改的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不会有问题,我是复制的原理图中现有的元件,直接改的编号。

画图中,更改,添加,去掉元件,非常正常,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增加的元件和元件的封装管脚一一对应,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兄弟,这个时候不要管它的报错,直接点执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