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个小礼物,可能被我玩坏了?

楼主:
这个是Intersil的Summer of Love限量版五瓣花参考设计,据说是凝聚了Intersil的领先电源和模拟技术,可以发光发亮,还可以播放5首60年代美国嬉皮士经典音乐(分别是:San Francisco、Do You Believe in Magic?、Here Comes the Sun、Let the Sun Shine In、Puff the Magic Dragon
简单开箱

该参考设计包含了以下Intersil及合作伙伴的产品:
  • ISL85005 – 4.5V至18V输入电压,5A高效同步降压稳压器
  • ISL29102 – 低功耗环境光-电压非线性转换器
  • ISL21080 – 300nA NanoPower基准电压
  • ISL28915 – Nano Power, 推/拉输出比较器
  • ATmega328P-AU – picoPower®技术8-bit AVR® 基于RISC的微处理器(MCU)
  • ASPI-0630LR series – Abracon成型式功率电感
  • PKLCS1212E4001-R1 – 村田SMD压电发声器加7个电容

五瓣花参考设计的亮点是Intersil的4.5V – 18V输入开关稳压器,该板采用了一款5A的器件ISL85005,是Intersil宽输入开关稳压器完整系列的代表。此外,还采用了ISL29102光-电压传感器、ISL21080 300nA NanoPower基准电压、和ISL28915 Nano Power推/拉输出比较器。该电路板由两个劲量(Energizer)CR2032 3V纽扣电池供电,凭借其低功耗设计,电量可以支持歌曲循环播放1000次以上。

说到这上个演示视频吧,我只听了两首曲子,就一直像视频最后这样无声闪烁了,是不是被我玩坏了?

网友A:
复位功能有吗?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功能有吗?会不会不一样

如图只有一个按钮,没找到其他复位方式,试过扣电池、长按、连续按都不行

网友:
板子很精致!

网友B:
居然用了AVR M328P,难道是用arduino编程的?

网友C:
播放过程中有什么操作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播放过程中有什么操作么?

播放完一首曲子就这样闪,之后扣电池、各种方式按那个键都只是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播放完一首曲子就这样闪,之后扣电池、各种方式按那个键都只是闪

检查一下电池电压和瞬态短路电流以判断是否是电池电量不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池电压和瞬态短路电流以判断是否是电池电量不足的问题。

果然是其中一个纽扣电池没电了,从抽屉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二手电池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了AVR M328P,难道是用arduino编程的?

刷个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都喜欢

网友:
看起来象小孩子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