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串口调试没问题,485通信就是没有反应啊

楼主:
我的两个一模一样的模块调试时,串口通信时,一切正常,只是TXD和RXD需要反接,换成485通信就没法通信了,485的硬件图如上,我把两个模块的A,B反接也不行,两个模块的TXD和RXD反接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个人感觉是硬件的问题,万分惆怅,望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所用485接口电路属于发0不发1的自动换向电路,该电路要求总线的静态偏置要合理,波特率不能高。楼主给出的图中没有终端电阻,偏置电阻的取值要根据节点数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另外,MCU串口的低电平驱动能力必须够,否则该电路也无法工作。建议楼主用示波器观察485接口片TTL侧的波形,如无问题再观察总线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
你先确定你的硬件电路没问题吗?发送电路为什么取反?

网友:
电路设计错误,485的发送怎么直接接地

网友:
“个人感觉是硬件的问题,万分惆怅”
可以肯定地说,是硬件问题。

网友B:
TXD取反控制的是为了485芯片的发射和接收端,485的DI发送端接地,这样有数据发送时,TXD为发送0时DI是0,AB端输出0,TXD为发送1时/RE是0,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但是由于输出的A上拉,B下拉,所以电路发送的是1,这样实现整个电路的数据发送

网友:
原理图错误。好好看看手册。找到发送和接收引脚。其他几个引脚,像使能引脚,手册说的很清楚,给什么电平 。单片机收发和max485直连,不要隔离模块。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D取反控制的是为了485芯片的发射和接收端,485的DI发送端接地,这样有数据发送时,TXD为发送0时DI是0,AB ...

指明你电路设计错误,485收发电路不对,发送端不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用485接口电路属于发0不发1的自动换向电路,该电路要求总线的静态偏置要合理,波特率不能高。楼主给 ...

懂我!现在正在调试!我现在单独传输一些数据,貌似可以正常通信了,但是没弄懂问题在哪,正在研究,现在看来硬件是正常的,可能软件有点问题,继续查找问题根源!

网友:
唉。。。。调试了两三天了,居然是波特率的问题,我原先设置的是115200,一直也没注意这个,刚才心血来潮,改成9600,居然就成功了!幸福来的哭笑不得,让人猝不及防!

网友:
先看看光耦前后波形是不是好的,光耦通过不了你的波特率,那就的改了

然后是匹配电阻了  这你就得感谢我了 给你个资料

不想麻烦 720欧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