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P 处理数据占用时间太长

楼主:
msp430F5529LP 主时钟25M    但是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   频率只有1M   .  所以处理AD采样后的数据占用很多时间,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但是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这是什么意思。比如一个反翻转io的语句。根据它对应的机器周期数,算出时钟周期数。注意你的语句是否达到最精简的程度。  当然这这是个翻转io的例子。
确定你的时钟配置的正确的。如果还是占用时间太长。那是不是你的语句本身就很耗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这是什么意思。比如一个反翻转io的语句。根据它对应的机器周期数,算 ...

对就是翻转IO 那25M时钟频率,翻转IO才1.7M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翻转IO 那25M时钟频率,翻转IO才1.7M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反正翻转速度不可能达到cpu的频率。会有一定差距。至于当前是否达到最快,一方面看语句是否达到最简。另外就是cpu的频率能否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反正翻转速度不可能达到cpu的频率。会有一定差距。至于当前是否达到最快, ...

恩 明白了!只是感觉差了太多了!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看,楼主应该用的是他人的程序,那么应该先读懂程序,显然该程序的编制并不适合你的应用,需要进行流程优化或重新编制。430的数据运算能力并不强,数据运算量大时,需要先预估处理时长,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器件选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看,楼主应该用的是他人的程序,那么应该先读懂程序,显然该程序的编制并不适合你的应用,需要 ...

没有!!!!只是处理AD采样值!就占用CPU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只是处理AD采样值!就占用CPU很多时间!

你需要先人工估算一下计算时间,看MCU的运算速度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