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5 FPGA配置管脚状态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板子简介:FPGA在PS配置模式下通过ARM配置;整个电路设计正常,有其他板子已经正常跑起来了。问题板子有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上电cfg,sta管脚状态异常:分别为0v,1.7v;正常的都是1.81v,
问题二:手压FPGA芯片,FPGA提示配置成功,但是板子跑不起来;
问题三:(1)如果是虚焊问题,问什么手压状态下,IO连接的LED灯状态也异常不亮,正常情况下:上电后IO状态应为高阻态,LED应该微亮;配置成功后,程序运行,LED闪烁高亮;(2)如果是虚焊,我们已经返厂重新焊接过,感觉虚焊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这是FPGA配置部分的电路图:

经测试:(1)FPGA核电压,IO电压均正常,(2)接入FPGA的时钟源正常。

总结:(1)难道是芯片问题?怎么去验证和分析;(2)电源部分的问题?但是测得的各处电压均正常。下面是FPGA上电时序:

网友:
为啥返厂维修后,就可以确认芯片没有虚焊的问题了,返厂也是回流焊,又不可能重新焊接;如果是其他板子正常,供电和时钟都正常,那就可以考虑换芯片了,重新换个新的

网友:
这次在一家厂焊接了两块,这两块现在都是这个问题。之前在别的厂焊接没出现这个问题。。换芯片的成本有点高啊,而且不能肯定是芯片的问题,这就让人很不爽啊。。

网友A:
正常板和问题板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呢?如何判断手压的时候配置成功?是测量config_done拉低为配置成功吗?有没有试过,关于你的问题一“上电cfg,sta管脚状态异常:分别为0v,1.7v;正常的都是1.81v”这里的nconfig是如何进行操作的,有没有确认被动配置的时候,nconfig该如何操作。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C9%D5%D0%B4%C6%F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板和问题板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呢?如何判断手压的时候配置成功?是测量config_done拉低为配置成功吗?有 ...

谢谢您的答复!! (1)问题板和正常板电路设计和芯片选择都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板厂进行了焊接。(2)板子有配套的程序,我们把离线的程序加载进去,当手压FPGA后,串口提示FPGA下载成功,也就是config-done已经完成,板子设计congfigdone没有引出来,不能测量。(3)配置是由arm控制的,配置的时序经过验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 (1)问题板和正常板电路设计和芯片选择都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板厂进行了焊接。(2 ...

你这里的串口提示fpga下载成功是hps侧的串口打印吗?这个只是表示arm将二进制文件数据通过spi传输完成,需要fpga给出配置完成才是真的配置完成,还有一个就是你用手压fpga是不是影响了匹配电阻,记得以前做过的一个东西,板上的arm烧写norflash,完成后fpga从norflash主动配置,norflash的匹配电阻出了问题。不过你这个是fpga被动配置,已经不牵扯norflash的问题了,既然从两家板厂制板产生的区别,看下查下阻抗相关的东西吧

网友:
还希望解决问题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问题的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串口提示fpga下载成功是hps侧的串口打印吗?这个只是表示arm将二进制文件数据通过spi传输完成, ...

没有用到HPS,有外部的独立的ARM芯片作为控制端;应该问题还是在硬件方面的芯片或者焊接上面吧,FPGA上电配置之前的高阻态状态都没有,IO连接的LED灯压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到HPS,有外部的独立的ARM芯片作为控制端;应该问题还是在硬件方面的芯片或者焊接上面吧,FPGA上电 ...

看你写的cyclone v以为你用的soc呢,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查下spi通信正常不正常吧,不能配置,一般就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老哥,请问这种电路图怎么看啊?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的吗,从计算机转过来的,没学过电子,所以想请问一下

网友:
从计算机转电子,这跨度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