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和BLE

楼主:
公司搞开发,用到两个功能
(1)2.4G Radio功能
(2)BLE4.0蓝牙功能

各位能否推荐一款模块,同时实现这两个功能

网友A:
可以采用NORDIC 的NRF51/52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NORDIC 的NRF51/52系列

NRF51/52系列的2.4GRadio功能和BLE功能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配置两种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做什么产品的?是蓝牙音频吗?

做数据采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联系方式多少

qq; 15429974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联系方式多少

qq:1542997453

网友:
只有台湾笙科(Amiccom)用的比较熟,A8107可以“BLE + Proprietary 2.4G”,在不处理BLE事件时(广播间隔或连接间隔的间隙)来进行2.4G TX/RX。
楼上有说nRF51/52不能同时用BLE + 2.4G,Nordic虽然没有实际用过,但也有稍微了解,感觉不应该这么Low,这个功能需求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才对。

网友:
2.4G蓝牙,FM等内置天线。欢迎朋友们联系

网友:
2.4G 跟BLE 虽然在NORDIC 都有该功能,但是不能同时实现这两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司的2.4G无线音频传输方案已经广泛运用于:2.4G无线耳机,2.4G TV耳机,2.4G教学扩音器,2.4G导游耳机,2 ...

音频一对多?

网友:
Nordic52832可以呀

网友:
可以尝试我们新向远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