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SOT23-5封装,丝印为ACF9V,应该是一个电源检测和控制芯片,1脚为电源输出,2脚接地,3脚没接,4脚感觉应该为电源电源检测输出以及控制信号输入复用的管脚,5脚为电源输入。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芯片,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这种信息量不好找,没确定该IC的真正用途。电源LDO芯片类似这种芯片比较多
4脚尤为关键,一般SOT23-5封装LDO,4脚是FB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