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6.2报错

楼主:
从官网下载CCS6.2.0.00048_win32后,解压,运行ccs_setup_6.2.0.00048.exe出现如下画面:
请问怎么处理??Win10系统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要放在中文路径安装

网友:
最新版本都7.1了
安装时需要注意:1. 安装在默认位置;2. 暂时性关掉防火墙,杀毒软件
怀疑下载的文件估计不全
网速好可以在线安装,,,

网友:
没用过WIN7以上的。

根据提示,看看是不是动了它的约定的路径设置? 可以按提示,将最下面的命令在命令行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
安装路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