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基础
arduino如何控制视频播放? 急急急!!!!!

楼主(2017-06-05):
arduino如何控制视频播放? 急急急!!!!!
如何使用arduino控制Windowsplayer播放视频?
视频播放
如何

网友A:
你说的是使用arduino控制电脑播放视频?
如果是 写个简单的后台运行的电脑软件 一切都是信息的交互!
第一步:确定arduino与电脑通信方式,串口,USB,TCP/IP....(定好协议)
第二步:电脑软件接收到指令 只需开个进程用DOS命令就可以了,去打开或者关闭Windowsplayer播放视频。
如果懂,有时候你会发现脚本真方便。都不用去苦恼程序了。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67736249502952124.html

网友B:
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