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生成pcb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错误

楼主:
如图   “”受影响对象“”为空   那哪里出错了呢。。。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一根线没有连接,没分配网络
回到AD作业图中找,放大看看有没有红色波浪线

网友:
器件连线没有连接上
点击下面,仅显示错误,看错误报告出现什么

网友:
中文版显示的很奇怪,还是英文版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连线没有连接上
点击下面,仅显示错误,看错误报告出现什么

错误报告没显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根线没有连接,没分配网络
回到AD作业图中找,放大看看有没有红色波浪线

假如  忽略会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  忽略会怎样

这种小问题一定要查清楚,不要忽略
建议再查看原理图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  忽略会怎样

没出红线   也没报错  好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问题一定要查清楚,不要忽略
建议再查看原理图找问题

没出红线   也没报错  好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问题一定要查清楚,不要忽略
建议再查看原理图找问题

原理图

AD作业.SchDoc

原理图

网友:
下面几个没有封装

网友:
在原理图画好后,在生产PCB之前,最好要编译一下,然后在短消息中,逐条查看错误如果短信息是空白,就是没有问题
楼主的原理图错误信息还有这么多,大概都是封装没有添加对,或者没有封装

网友A:
原理图画差不多时,要会查看还有没有错误,利用短信息Messages

封装的问题,自己解决吧,,
顺便说一下,原理图画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差不多时,要会查看还有没有错误,利用短信息Messages

封装的问题,自己解决吧,,
顺便说 ...

可能我没发我自己创建的封装库给你,,在我这  我的封装显示没问题。。。而且编译后   massages也没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发我自己创建的封装库给你,,在我这  我的封装显示没问题。。。而且编译后   massages也没报错 ...

如果确认massages没有错就直接PCB,如果生成的PCB中有Q1,S5,S6,U1,U2存在

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massages没有错就直接PCB,如果生成的PCB中有Q1,S5,S6,U1,U2存在

就没问题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这种焊盘间间距太小  在那个规则下面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这种焊盘间间距太小  在那个规则下面修改???

在PCB库中,修改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差不多时,要会查看还有没有错误,利用短信息Messages

封装的问题,自己解决吧,,
顺便说 ...

应该不是封装的问题,他只给的是原理图你,你这边没有封装的库,当然会显示封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