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没啥值不值的,小时候去修电视打开就要50开箱费,无论是否修好。如果不修你买个新的要多少钱,你这样想想就值了

网友A:
整流桥用不了几块钱,甚至也就几毛钱,但是价格说明不了啥
如果你要是懂,为啥不自己换?

网友:
单论整流桥肯定是不值的啊
价值在于找到什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
只要不坏就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用不了几块钱,甚至也就几毛钱,但是价格说明不了啥
如果你要是懂,为啥不自己换?

差点没认出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点没认出你来

换头像了,有空再换换,这个也不太满意。

网友:
维修这个事主要是技术的钱啊
没什么好纠结的啊   好了就好了啊

网友C:
都到开箱换零件的程度了,只收100多,感觉好便宜啊,我电脑开不了机去售后拆机不管修不修的好就要120,再看是什么问题再收钱,我转头就走,回去拆一拆又好了

网友:
呵呵,整流桥不值几个钱,找到故障并处理好才值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到开箱换零件的程度了,只收100多,感觉好便宜啊,我电脑开不了机去售后拆机不管修不修的好就要120,再看 ...

谁家售后这么屌。。。。

网友:
换个管子一块钱,知道换哪个管子99块钱

网友:
楼主看到的只是换了个管子,从拿到电视拆机查找原因然后换件再把电视装回去这中间的时间成本又是多少?另外,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搬砖。
在和客户谈项目的时候,很多时候客户会说,这个小东西很简单,收费能不能便宜点。再简单的东西我都会用心给你做,你是来买技术的,不是拿到一块板子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家售后这么屌。。。。

DELL的。过保了

网友:
元件收费1元钱,换元件收费9元,指出来要换哪个元件收费90元。剩下的就是开机费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