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不同电压的直流电路中性点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图中的A和B两个中性点为什么连一起后电路还能正常工作,我在想就算AB是中性点那它们的电压也有输入直流电压一半啊,它们连一起不会有问题吗?不知道有那个高手可以指教讲解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

网友A:
如果楼主把下面整流电路的负载也画上,仔细分析后可知:此电路AB线上并没有电流。所以A点B点联接仅仅是确定确定A点电位。那么AB两点联接在一起不会有问题。
如果AB两点未联接,那么A点对大地(三相中性点)的电位是不确定的。

网友:
顺便说一句:下面的整流电路是两个半波整流,不是全波整流。半波整流电路变压器绕组中有直流成份,这对变压器工作相当不利,尽量不要采用。
实际上,增加两支二极管即可变为双全波整流。两支二极管不过几分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把下面整流电路的负载也画上,仔细分析后可知:此电路AB线上并没有电流。所以A点B点联接仅仅是确定 ...

不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又蹦出个三相中性点,我这两个电路都是直流电路,那里来的三相中性点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又蹦出个三相中性点,我这两个电路都是直流电路,那里来的三相中性点一说

首帖电路上面的三相整流,三相互相联接之处就是三相中性点,已经接地。但接大地还是接设备的地,未注明。一般地说,应该接大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把下面整流电路的负载也画上,仔细分析后可知:此电路AB线上并没有电流。所以A点B点联接仅仅是确定 ...

那我再问一下,确定A点对地的电位这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再问一下,确定A点对地的电位这起到什么作用?

“确定A点对地的电位这起到什么作用?”

那你要问把AB两点联接起来那位,AB之间联接线不是我联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A点对地的电位这起到什么作用?”

那你要问把AB两点联接起来那位,AB之间联接线不是我联接的。

我知道这话问的是莫明其妙, 但是这线确实不是我连的,这是一张变频器原理图,所以我想知道一下这根AB线连一起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话问的是莫明其妙, 但是这线确实不是我连的,这是一张变频器原理图,所以我想知道一下这根AB ...

首帖只是部分电原理图,所以无法判断其作用。
“它们连一起不会有问题吗?”也没办法判断,只能说:如果没有其它电路,这样连一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若有其它电路,那就很难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话问的是莫明其妙, 但是这线确实不是我连的,这是一张变频器原理图,所以我想知道一下这根AB ...

首帖电原理图,从三相整流看,估计是个大功率设备,否则不会用三相整流电感输入滤波。
下面的整流电路,估计是很小的功率,可能是供电给控制部分的。
至于控制部分如何控制那大功率用电设备,图中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话问的是莫明其妙, 但是这线确实不是我连的,这是一张变频器原理图,所以我想知道一下这根AB ...

另外,电路原设计者使用两个半波整流,就凭这一点,该设计相当地不高明。
这倒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B:
这两张就是原图,绿色的AB(图上的AK点)两个字母处就是我提问的那根线,控制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控制主回路中的IGBT通断的,麻烦高手看一下的,从这两张图上能看出AB这条线起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张就是原图,绿色的AB(图上的AK点)两个字母处就是我提问的那根线,控制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 ...

这两幅图看得实在是费力,字太小,而且不清晰,很多元器件未标注数值或者型号。
第一幅图是三相整流逆变电路,第二幅图为其控制部分及其电源。
从两图中看A、B两点之间并无电气联系。B点所在处是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有12个互相独立的次级绕组。此开关电源由首帖的两个半波工频整流滤波电路供电。
由此,A、B两点之间不联接,两幅图的电路也正常工作。A、B两点之间联接,目的可能是减少一些第二幅图中小开关电源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幅图看得实在是费力,字太小,而且不清晰,很多元器件未标注数值或者型号。
第一幅图是三相整流逆变 ...

谢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