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 自动搬运小车测试

楼主:
        点完灯后一直没有没更新,主要是技术不行,BLE一直整不懂,所以暂时先搞下基本车子的功能,先分享一下近期的进展吧。结构比较简单,就是个四驱小车,实际采用的是双驱,只用了一片L298N,结果,压跟带不起4个电机,……抽空再加一片L298N吧。半边跑一顿撞,红外寻迹Sensor只余下两路了,所以代码还是得改改,2路是个尴尬的问题变成妞妞车了。

       因为KW41兼容arduino接口,所以就直接把所有电路都直接怼在一个arduino扩展板上了,这样的好处就是,每次不用老是一根一根对线了。在这里对KW41还是要提点建议的,KW41的板子上面设计可不可以把带PWM IO也能arduino兼容一下,这样就更加直接观了,更加方便了,因为某宝上查了一些arduino直插的电机驱动板,那样会很方便,但是与KW41是没法怼的,因为使用是arduino带PWM输出的IO,而对应的IO在KW41上面并没有PWM功能,需要软件来做,这样就比较复杂了。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就是原来设计按SW3进入中断,然后使能启动主程序,结果一直进不了中断,后面检查发现,SW3的IO被占用了,也就是一个IO做了板载SW后,同时又做成了arduino接口,当然这个主要是自己没有仔细看,不过一个IO做了板载SW最好就不要再放到arduino接口上面了。

gpio_pin_config_t moto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
/*moto IO init*/
#define MOTO_INIT                                                    \
         GPIO_PinInit(MOTO_LEFT1_GPIO, MOTO_LEFT1_GPIO_PIN, &moto_config);\
         GPIO_PinInit(MOTO_LEFT2_GPIO, MOTO_LEFT2_GPIO_PIN, &moto_config);\
         GPIO_PinInit(MOTO_RIGHT1_GPIO, MOTO_RIGHT1_GPIO_PIN, &moto_config);\
         GPIO_PinInit(MOTO_RIGHT2_GPIO, MOTO_RIGHT2_GPIO_PIN, &moto_config)
/*moto dirct*/
#define MOTO_LEFT_RUN                                           \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LEFT1_GPIO, MOTO_LEFT1_GPIO_PIN, 1);\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LEFT2_GPIO, MOTO_LEFT2_GPIO_PIN, 0)
#define MOTO_RIGHT_BACK                                          \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LEFT1_GPIO, MOTO_LEFT1_GPIO_PIN, 0);\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LEFT2_GPIO, MOTO_LEFT2_GPIO_PIN, 1)

#define MOTO_RIGHT_RUN                                             \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RIGHT1_GPIO, MOTO_RIGHT1_GPIO_PIN, 1);\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RIGHT2_GPIO, MOTO_RIGHT2_GPIO_PIN, 0)
#define MOTO_LEFT_BACK                                            \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RIGHT1_GPIO, MOTO_RIGHT1_GPIO_PIN, 0);\
                GPIO_WritePinOutput(MOTO_RIGHT2_GPIO, MOTO_RIGHT2_GPIO_PIN, 1)

/*setting for four tracking Sensors */
#define TRACK_SENSOR_GPIO GPIOB
#define TRACK_SENSOR_PORT PORTB
//#define TRACK_SENSOR1_GPIO_PIN  1U
#define TRACK_SENSOR2_GPIO_PIN  1U
#define TRACK_SENSOR3_GPIO_PIN  2U
//#define TRACK_SENSOR4_GPIO_PIN  18U

#define TRACK_SENSOR_IRQ PORTB_PORTC_IRQn
#define TRACK_SENSOR_IRQ_HANDLER PORTB_PORTC_IRQHandler

       以前没有好好玩过小车,所以对L298N使用有点尴尬,仿佛是有坑的,本来是打算通过Enable输入PWM进行调速的,结果根本调不了……后来经饺神指导,说L298N的enable使能调PWM基本上要最低频,那样PWM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还是用直接输出到IN上面控制电机。

void TRACK_SENSOR_IRQ_HANDLER(void) {
/*read IRQ source and clean IRQ */
//        if (GPIO_GetPinsInterruptFlags(TRACK_SENSOR_GPIO)&(1U << TRACK_SENSOR1_GPIO_PIN)) {
//                GPIO_ClearPinsInterruptFlags( TRACK_SENSOR_GPIO,1U << TRACK_SENSOR1_GPIO_PIN);
//                AUTO_MODE = 1;
//                        }
//
//        else
        if (GPIO_GetPinsInterruptFlags(TRACK_SENSOR_GPIO)&(1U << TRACK_SENSOR2_GPIO_PIN)) {
                GPIO_ClearPinsInterruptFlags( TRACK_SENSOR_GPIO,1U << TRACK_SENSOR2_GPIO_PIN );
                AUTO_MODE = 2;
                        }

        else if (GPIO_GetPinsInterruptFlags(TRACK_SENSOR_GPIO)&(1U << TRACK_SENSOR3_GPIO_PIN)) {
                GPIO_ClearPinsInterruptFlags( TRACK_SENSOR_GPIO,1U << TRACK_SENSOR3_GPIO_PIN);
                AUTO_MODE = 3;
                        }

        else if(GPIO_GetPinsInterruptFlags(BOARD_SW_GPIO)&(1U<< BOARD_SW_GPIO_PIN)){
            /* Clear external interrupt flag. */
            GPIO_ClearPinsInterruptFlags(BOARD_SW_GPIO, 1U << BOARD_SW_GPIO_PIN);
            /* Change state of button. */
            SwForStart = 1;
        }
        else printf("error cannot find the IRQ");
}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 Define the init structure for the input switch pin */
    gpio_pin_config_t sw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 Init input switch GPIO. */
        /*MOTO Enable TPM seting */

          /*
             * tpmInfo.prescale = kTPM_Prescale_Divide_1;
             * tpmInfo.useGlobalTimeBase = false;
             * tpmInfo.enableDoze = false;
             * tpmInfo.enableDebugMode = false;
             * tpmInfo.enableReloadOnTrigger = false;
             * tpmInfo.enableStopOnOverflow = false;
             * tpmInfo.enableStartOnTrigger = false;
             * tpmInfo.enablePauseOnTrigger = false;
             * tpmInfo.triggerSelect = kTPM_Trigger_Select_0;
             * tpmInfo.triggerSource = kTPM_TriggerSource_External;
             */
    tpm_config_t tpmInfo;

    tpm_chnl_pwm_signal_param_t tpmParam[2];
    /* Configure tpm params with frequency 24kHZ */
    tpmParam[0].chnlNumber = (tpm_chnl_t)MOTO_LEFT_TPM_CHANNEL;
    tpmParam[0].level = kTPM_LowTrue;
    tpmParam[0].dutyCyclePercent = updatedDutycycleLeft;

    tpmParam[1].chnlNumber = (tpm_chnl_t)MOTO_RIGHT_TPM_CHANNEL;
    tpmParam[1].level = kTPM_LowTrue;
    tpmParam[1].dutyCyclePercent = updatedDutycycleRight;

  /*config for Sensor IO*/
    gpio_pin_config_t Track_Sensor_config = {
        kGPIO_DigitalInput, 0,
    };

          /* Init board hardware. */
    BOARD_InitBootPins();
    BOARD_InitBootClocks();
          /* Init FSL debug console. */
    BOARD_InitDebugConsole();

    /*Init the Moto IO*/
    MOTO_INIT;

    /*for Start SW */
    PORT_SetPinInterruptConfig(BOARD_SW_PORT, BOARD_SW_GPIO_PIN, kPORT_InterruptFallingEdge);

    /*Init the Tracking Sensor IO */
    /*
     * Sensor1 out of line and in line all in interrupt,
     * then need to check the site of the pin,if in line Turn to high speed ,else in half speed
     * Sensor2,3 only the Sensor in rising Well be interrupt
     * */
    //PORT_SetPinInterruptConfig(TRACK_SENSOR_PORT, TRACK_SENSOR1_GPIO_PIN, kPORT_InterruptEitherEdge);
    PORT_SetPinInterruptConfig(TRACK_SENSOR_PORT, TRACK_SENSOR2_GPIO_PIN, kPORT_InterruptRisingEdge);
    PORT_SetPinInterruptConfig(TRACK_SENSOR_PORT, TRACK_SENSOR3_GPIO_PIN, kPORT_InterruptRisingEdge);
   /*Enable of IRQ of the Sensor and Init all Sensor pin*/
    EnableIRQ(TRACK_SENSOR_IRQ);
   // GPIO_PinInit(TRACK_SENSOR_GPIO, TRACK_SENSOR1_GPIO_PIN, &Track_Sensor_config);
    GPIO_PinInit(TRACK_SENSOR_GPIO, TRACK_SENSOR2_GPIO_PIN, &Track_Sensor_config);
    GPIO_PinInit(TRACK_SENSOR_GPIO, TRACK_SENSOR3_GPIO_PIN, &Track_Sensor_config);

    /*for Start SW*/
    GPIO_PinInit(BOARD_SW_GPIO, BOARD_SW_GPIO_PIN, &sw_config);

    /* Select the clock source for the TPM counter as MCGPLLCLK */
    CLOCK_SetTpmClock(1U);

    TPM_GetDefaultConfig(&tpmInfo);

    /* Initialize TPM module */
    TPM_Init(MOTO_TPM_BASEADDR, &tpmInfo);
    TPM_SetupPwm(MOTO_TPM_BASEADDR, tpmParam, 2U, kTPM_EdgeAlignedPwm, 20000U, TPM_SOURCE_CLOCK);

//    car_move_control_t car_mover_config;
//    car_mover_config.CarLeftMotoDirection = 1;
//    car_mover_config.CarRightMotoDirection = 1;
//    car_mover_config.CarLeftMotoEnable = 50;
//    car_mover_config.CarRightMotoEnable = 20;

/*wait for pass Sw4 for start  */

    while( 0==SwForStart ){
            printf("pass the key for start \n");
            delay();
            delay();
            delay();
    }
    printf("init over \n");
    /*moto direct */
    MOTO_LEFT_RUN;
    MOTO_RIGHT_RUN;
    /*Start PWM*/
    TPM_StartTimer(MOTO_TPM_BASEADDR, kTPM_SystemClock);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for Run Auto */
    /*just  for test pwm*/
//    for(;;){
//
//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                                                        (tpm_chnl_t)MOTO_LEFT_TPM_CHANNEL,
//                                                            kTPM_EdgeAlignedPwm,
//                                                            50);
//
//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                                                        (tpm_chnl_t)MOTO_RIGHT_TPM_CHANNEL,
//                                                            kTPM_EdgeAlignedPwm,
//                                                            80);
//
//    }

   for(;;){
           if(0 == AUTO_MODE){
                   CarRun(0);
           }else if (1 == AUTO_MODE){
                   CarRun(0);
           }else if (2 == AUTO_MODE){
                   CarTurnLeft(1);
           }else if (3 == AUTO_MODE){
                   CarTurnRight(1);
           }

    }
    return 0 ;
}

自动运动与远程控制的函数
void CarTurnRight(char turnRightSpeed){

        uint8_t turnSpeed[2];

        if(1 == turnRightSpeed)                {
                turnSpeed[0] = 80;
                turnSpeed[1] = 99;
        }else if  (2 == turnRightSpeed)        {
                turnSpeed[0] = 90;
                turnSpeed[1] = 99;
        }else                            {
                turnSpeed[0] = 95;
                turnSpeed[1] = 99;
        }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LEF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turnSpeed[0]);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RIGH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turnSpeed[1]);
}
/**car TURN LEFT
* turnLeftSpeed  1 high turn left
* turnLeftSpeed  2 50% turn left
* turnLefttSpeed  3 25% turn left
*  */
void CarTurnLeft(char turnLeftSpeed){
         uint8_t turnSpeed[2];
        if (1 == turnLeftSpeed)             {
                turnSpeed[0] = 80;
                turnSpeed[1] = 99;
        }else if  (2 == turnLeftSpeed)        {
                turnSpeed[0] = 90;
                turnSpeed[1] = 99;
        }else                           {
                turnSpeed[0] = 95;
                turnSpeed[1] = 99;
        }

        MOTO_LEFT_RUN;
        MOTO_RIGHT_RUN;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LEF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turnSpeed[1]);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RIGH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turnSpeed[0]);

}

/**
* Run mode
* speed
* depend on the
* speed  = 1
* 1 = hight speed
* 0 = Low speed
* */

void CarRun(bool Speed){
         uint8_t RunSpeed;
         if(1 == Speed){
                 RunSpeed = 95;
         }else{
                 RunSpeed = 99;
         }
         MOTO_LEFT_RUN;
         MOTO_RIGHT_RUN;
         /*Run with the speed */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LEF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RunSpeed);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RIGH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RunSpeed);
}
typedef struct _car_move_control
{
  bool CarLeftMotoDirection;          /* left moto direction */
  bool CarRightMotoDirection;         /* Output direction */
  char CarLeftMotoEnable;             /* present of Left moto PWM */
  char CarRightMotoEnable;             /* present of Right moto PWM */
} car_move_control_t;

void CarMoveControl(car_move_control_t *Car_Move_control){
        assert(Car_Move_control);
        //uint16_t _temp = car_move_control_t *Car_Move_control

        if(Car_Move_control->CarLeftMotoDirection) {
                MOTO_LEFT_RUN;
        }else {
                MOTO_LEFT_BACK;
        }

        if(Car_Move_control->CarRightMotoDirection){
                MOTO_RIGHT_RUN;
        }else {
                MOTO_RIGHT_BACK;
        }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LEF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Car_Move_control->CarLeftMotoEnable);
        TPM_UpdatePwmDutycycle(        MOTO_TPM_BASEADDR,
                                                        (tpm_chnl_t)MOTO_RIGHT_TPM_CHANNEL,
                                                        kTPM_EdgeAlignedPwm,
                                                        Car_Move_control->CarRightMotoEnable);
}

      整机状态如下图。

      周未由于撞坏了2个Sensor所以也改成2Sensor测试了,通过Sensor进中断,后分别调整两侧电机PWM,测试结果还是良好的。
来个视频吧。EE的视频咋加的,还不会,过一会儿再来补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trong16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我在长沙发现了楼主

网友B:
代码狂人,贴了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长沙发现了楼主

  我都几个月没有去长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多谢分享

谢谢腾哥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狂人,贴了一堆

好像是写的太多了,看样子还是得删掉点!

网友:
只用了一块啊

网友:
车上空间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几个月没有去长沙了……

年轻人,谦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