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之BLE安全

楼主:
KW41Z之BLE安全

前言

上次通过一个速度、踏频蓝牙例程,简单介绍了一下低功耗蓝牙。这次说一说BLE相关的安全问题。 在之前的速度、踏频例程中,当手机连接开发板时,需要输入密码(6个9)。一开始我是不知道密码的。感觉很奇怪啊,一个速度、踏频,搞个密码干嘛,也没有什么需要加密的数据。 接下来通过去掉这个输入密码的操作,来简单聊一聊蓝牙加密问题。

相关概念

配对

未提供安全性的两个设备如果希望做一些需要安全性的工作,首先必须彼此配对。配对分三个阶段:配对信息交换、链路认证、密钥分配。

1. 配对信息交换

确定设备的输入和输出能力以及其他配对信息。

输入输出能力有以下5种:

  • 无输入无输出
  • 仅有显示屏
  • 显示屏+选择“是/否”
  • 仅有键盘
  • 键盘+显示屏
2. 链路认证

利用配对请求和配对响应消息所携带的信息,两个设备确定适合的配对算法。

如本例程中,手机端输入的数值999999,被作为临时密钥(TK)。然后设备各自生成一个随机数,并基于该随机数、TK值、已知的配对值(设备地址)、配对请求和响应消息中的参数计算一个确定值。

$$确认值=E_{TK}(随机数 | 配对请求和响应消息 | 设备地址)$$

随后两个设备交换随机数和确认值。若确认值与随机数不匹配,设备将发送配对失败消息终止配对。如果匹配,随机数将用于计算短期密钥(STK),用于加密链路。

3.密钥分配

利用STK加密后,进行所需密钥的分配

分配的密钥包含以下几种:

  • 长期密钥(LTK)
  • 身份解析密钥(IRK)
  • 连接签名解析密钥(CSRK)

绑定

将密钥及相关身份信息保存到安全数据库中。

两个设备在最初配对时,会交换绑定信息,以便知道对方是否保留了绑定信息。当配对完成后,如果其中一个设备不保存信息,重新连接后,只有一个设备拥有LTK,会导致启动加密失败。主机将试图再次配对。

代码分析

app_config.c 文件中,变量gPairingParameters的定义如下。

/* SMP Data */
gapPairingParameters_t gPairingParameters = {
    .withBonding = gAppUseBonding_d,
    .securityModeAndLevel = gSecurityMode_1_Level_3_c,//gSecurityMode_1_Level_1_c
    .maxEncryptionKeySize = mcEncryptionKeySize_c,
    .localIoCapabilities =gIoDisplayOnly_c,// gIoNone_c
    .oobAvailable = FALSE,
    .centralKeys = gIrk_c,
    .peripheralKeys = (gapSmpKeyFlags_t)(gLtk_c | gIrk_c),
    .leSecureConnectionSupported = TRUE,
    .useKeypressNotifications = FALSE,
};

这里gAppUseBonding_d为1,表示支持绑定。安全等级为Mode 1 Level 3 : Encryption with authentication. 输入输出能力为仅有显示屏。显然开发板没有显示屏,用户没办法知道密码。 定位到gAppUseBonding_d定义处,位于 app_preinclude.h 文件中,如下:

/*! Enable/disable use of bonding capability */
#define gAppUseBonding_d   1

/*! Enable/disable use of pairing procedure */
#define gAppUsePairing_d   1

/*! Enable/disable use of privacy */
#define gAppUsePrivacy_d   0

#define gPasskeyValue_c                999999

#if (gAppUseBonding_d) && (!gAppUsePairing_d)
  #error "Enable pairing to make use of bonding"
#endif

这里的gPasskeyValue_c即为配对时输入的密码。 好了,现在可以尝试去掉输入密码的操作,直接连接了。首先关闭配对和绑定,然后修改安全模式等级和输入输出能力,如注释所示。 重新编译烧录代码并运行,现在手机可以直接连接,不用再输入密码了。

总结

关于BLE的安全部分,内容还是比较多的,这里只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其实我也没完全搞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蓝牙官方的手册。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j198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markdown写的,怎么发出来成这样了。

网友:
直接搞成图片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rkdown写的,怎么发出来成这样了。

稍等,让我们技术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down写的,怎么发出来成这样了。

您好!该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稍等,让我们技术帮忙看一下

感觉我成测bug的了,每次发帖都会遇到bug。另外公式还有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到达上面图片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成测bug的了,每次发帖都会遇到bug。另外公式还有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到达上面图片的效果。

非常感谢您热心反馈,我们会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成测bug的了,每次发帖都会遇到bug。另外公式还有问题。想问一下能不能到达上面图片的效果。

BUG 小能手

网友:
标记一下,配对密码验证方式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