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普HP-890CN自动量程6000字万用表新入手,老规矩,到手即拆!

楼主:
      一直寻思着想入台自动量程带背光炮灰表,前阵子看网上采用DTM0660单芯片的ZT102挺火,就研究了下,这款芯片挺好玩,外围电路超级简单,功能设置、校准都在外接的24C02 EEPROM中,网上很多改造的帖子,还有从6000字改成9999的,挺好玩的,炮灰表嘛,就是折腾用。于是就打算要搞台DTM0660芯片的万用表,网上了解了下,现在卖得比较火的是众仪的ZT102 ZT101这些,看拆解,做工实在不咋地,功能也单一,也没有近电场检测NCV功能(这个功能很有用啊,对于被逼着要在墙上打洞装吊柜的悲催的哥来说,就不用担心一不小心打到墙上隐蔽的电线,从而提前见上帝啊,简直是装修工救命的神器啊) 。而且ZT102现在也涨到要95包邮了,网上继续多方面了解,采用这款芯片的还有优利德的UT139B UT139C,看了拆解,这两款是一模一样的,139B只是给屏蔽了些功能,并且变成了4000字,但是二者的价格都超过200元,肯定不考虑啦。不过话说回来UT139的做工比国产同行的是要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国内唯一是输入端加了MOV压敏电阻保护,并且用的陶瓷保险管的。       后来偶然在翻越高墙上油管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国外的网友拆解HOLDPEAK HP-890CN这款,看着做工不错啊,只比UT139稍微差一点,没有MOV,没有MOV,没有MOV,还是玻璃管保险丝,除了这些外,我要的功能都有了,而且还是用的TQFP64封装的,不是牛屎芯,不是牛屎芯,不是牛屎芯啊,深水宝里查了下98包邮啊,凑合啊,不算贵,总比买ZT102强啊。不过后来想想这款外国网友拆解测评的表,所以是这样做工,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是留给洋大人换取国家需要的外汇的呀,墙内拿到的版本还能有这样子的做工配置啊,一定是给换成了牛屎芯各种缩水了。。。 ,找了很久也没发现国内有人买了上拆解测评的。后来家里有事就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昨天突然心血来潮,我不当小白谁当小白呢,98元也毁不了三观吧,于是就直接入了,问了卖家说这款的确是外销定制的版本,保证是全新原装,好吧

       中午边刚刚收到,怒火中烧,这不是不让哥好好吃中饭嘛!必须强拆,不拆不足以平哥的怒火啊啊 ,哈哈
传说中外销定制版的盒子,全是中文的,跟老外测评里面是一样的盒子

盒子反面,列着系列的参数,890CN是里面功能最多的了

     打开盒子后,有个软包,万用表笔,还有个温度探头,

万用表正面,做工还不错,表笔孔那2个黄色的是盖板,换档位的时候遮盖的孔也会变,这样就不会导致测电压的时候,表笔仍旧插在电流插孔里导致烧坏保险丝什么的了,这个设计必须给赞

背面有个支架可以翻起180度,还有个磁性的挂钩

拧开上下两个螺丝装入2节5号电池

开机瞬间,看一下都有些什么符号

简单测了下功能都正常,没玩过NCV的功能,试了一把,挺灵敏的,墙里面埋的电线这下不用担心了啊

     用了下没毛病,功能都正常,很不错,关键是要拆啊,看看里面到底做工咋样,是不是牛屎芯,来吧
   看着还不错啊,很轻松就拆开了,里面电路板很间接,焊接质量也不错,无铅不清洗,有点松香什么的脏东西,就不计较了,说是这样环保,好吧,这做工在国产表里面算是很好的了。跟老外的拆解照片一模一样,PCB版本V2.1 20160525,表笔插孔也是用螺丝和垫片固定在塑料里的,比大部分国产货强多了。

仔细看下硬封装的DTM0660,这颗应该就是定制的HY12P65,研究过引脚、外围电路完全一样,应该是烧了专门OTP ROM的定制的HY12P65。

EEPROM 24C02 所有的配置和校准信息就写在里面了了,只要改这个就可以实现更厉害的功能了。

没有MOV输入保护,只有一颗PTC,不过好在难不倒哥,到时候根据电路自己再焊上3颗MOV做瞬态保护吧,虽说炮灰表,但是也不能一炮就灰了啊,要多挨几炮,打不死才行啊

把电路板拆下,可以看到拨盘和用来遮盖表笔插座的挡片,NICE

电路板背面,没有什么元件,就是开关和按钮什么的,上面有2个红绿LED做NCV的指示,中间是颗光敏电阻,用来感应环境光线,当环境暗的时候,自动打开背光,这个很方便。

      好了,拆完收工,运气还算不错,这款表也对得起一张红老毛了,先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折腾,改9999字显示,再加RS232蓝牙 WIFI,表壳里面空间蛮大,有地方折腾。祝大家中午胃口好,哈哈

网友A:
我买的30几块钱的万用表  才叫炮灰,用不过3个月,各种毛病就出来了  好气。话说楼主,准备改写EEPROM 24C02
里面内容么?感觉一个操作不当就 变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30几块钱的万用表  才叫炮灰,用不过3个月,各种毛病就出来了  好气。话说楼主,准备改写EEPROM 24C0 ...

哇,你这头像,我心中的女神啊。
      这个DTM0660的芯片容易折腾,先把EEPROM内容倒出来备份,然后再改呗,好在厂家已经有很详细的说明了,而且网上现在到处是这款芯片方案的改造

    能找到很详细的资料,EEPROM随便改,哈哈

网友:
不错不错的拆解啊    顶起来吧

网友B:
求购买地址……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购买地址……

淘宝上搜“hp890cn”,上海98包邮销量最多的那家,我发现自从我买了之后这家店销量一下子就多了,我在买之前做过一些功课,在YOUKU上转了油管上国外网友5个拆解测评视频,搜"HP890CN"就能找到,仔细了解下是否适合考虑好了再下手,国产表别奢望太多,矮子里面挑长子吧,这块表做工还算可以,外壳模具略感粗糙不够精细,按HZ那个按钮有时候会弹不起来,是按键框卡住了; 还有表笔比较挫,做工粗糙,像我一直是用的原先老的硅胶表笔;还有就是个人感觉液晶屏视角稍差。这些都是些小毛病,国产表都这德行,不过呢100块以内这块表是绝对值的了。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买优利德的UT139B来改,230元左右,做工呢比这个要好一些,至少是加了MOV和陶瓷保险管

网友:
拆解大餐 哈哈

网友:
我有hp890dn万用表刷写hp890cn的ROM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