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link 打开的hex 和 ultraedit 打开的hex(同一个) 看起来并不一致

楼主:
我用ST LINK打开的hex和UltraEdit 打开的HEX(同一个文件) 显示出来并不一致,如下图所示,我截取了开头的部分。
请问大神们,我该怎么理解?

网友A:
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不一样的!

但是是同一个hex文件哈,只是上面那个是UE打开的,下面那个是STlink加载的

网友B:
正常,hex包括地址信息等,ST LINK软件会自动去除这些内容,只保留实际内容信息,即bin文件,你可以把hex转换位bin文件,用两个软件打开,内容就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hex包括地址信息等,ST LINK软件会自动去除这些内容,只保留实际内容信息,即bin文件,你可以把hex转 ...

我刚刚也对比了下,hex的文件格式说明,然后找出来了开头的几个字符确实是一致的。就是UE并不能自动去过滤地址,空格换行等指令,而导致显示看起来不一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hex包括地址信息等,ST LINK软件会自动去除这些内容,只保留实际内容信息,即bin文件,你可以把hex转 ...

在UE打开里面的hex     如果那个删除了一个回车,导致一行和下一行合在一起了,特别是地址引导i的那一行,引导到0x08034000(假如是这个地址:024000040800**(** 为校验码))

网友C:
目测一个直接打开了hex文件,一个转换hex到bin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测一个直接打开了hex文件,一个转换hex到bin了

不是,两个都是hex的格式,但是stlink 自动过滤出了地址,而UE 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两个都是hex的格式,但是stlink 自动过滤出了地址,而UE 并没有

一个是把HEX文件打开后,对应到了BIN的值,显示到相应地址。
一个是HEX文件,文件原码,只是显示到成了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