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里怎么批量移动元件,线不能断

楼主:
RT,画好了的板子又说要改,还挺复杂,有没有这功能,百度没查到。

网友A:
原理图里面,选中 按下ctrl键 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里面,选中 按下ctrl键 拖动

忘了说,PCB里

网友B:
将需要拖动的部分全部选中,然后在选中的任意位置按下鼠标左键直接拖动就可以了

网友:
全选 m 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需要拖动的部分全部选中,然后在选中的任意位置按下鼠标左键直接拖动就可以了

线会断啊

网友C:
还是不行,我想的是批量移动的时候线不断,然后布线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而不用删掉连线重新连

网友:
画好了的板子又说要改PCB,还是删掉连线重新重新画吧,批量修改真没发现什么好办法
全选等批量移动修改,画好后检查修改的难度很大,风险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我想的是批量移动的时候线不断,然后布线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而不用删掉连线重新连

我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连导线一起选中,然后m,然后s选择一个元件为基准拖着移动,我一直这么搞的,整个模块带导线一起移动,没什么问题,不然你就试试吧元器件和导线一起创建一个组合,这样他们就成一个整体了,拖谁都一起动

网友:
要改PCB布局,最好还是删掉连线重新重新画

网友:
还是那句话,
劳动人民说过:修活,补活,不如重新做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