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这个振荡电路吗?比如如何起振、又是怎么引入反馈来维持振荡?

楼主:
希望有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自己对模电的知识了解差的太远,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振荡电路

网友A:
这是个完全错误的电路,不必分析如何起振,也不必分析如何引入反馈维持振荡。

网友:
振荡的基础是放大,放大的基础是直流工作点。所以,先要把直流工作点弄清楚。

网友:
电路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完全错误的电路,不必分析如何起振,也不必分析如何引入反馈维持振荡。

谢谢你的回答,这是根据实物电路板上的走线画出来的,已经确认很多遍没有画错,就因为看着奇怪,没见过这种电路接法,才向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C:
建议楼主在仔细查一遍电路,重点查一下,晶体管的发射极与基极两脚有没有搞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这是根据实物电路板上的走线画出来的,已经确认很多遍没有画错,就因为看着奇怪,没见过这 ...

“这是根据实物电路板上的走线画出来的,已经确认很多遍没有画错”
未必吧?
你先仔细看看,那支NPN三极管可有直流电源施加于其上?
没有电源,任什么电路也不工作,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这是根据实物电路板上的走线画出来的,已经确认很多遍没有画错,就因为看着奇怪,没见过这 ...

所以,原电路板可能是错的。如果原电路板没有错(能够产生振荡并被检测到),那就是你抄板抄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在仔细查一遍电路,重点查一下,晶体管的发射极与基极两脚有没有搞反了。

我看电路板上的三极管上标的是13001 8D,就上网查了一下,没查到TO-92封装的13001 8D,然后按照网上13001 S8D的管脚分布画的,不过你说的很有可能,或许这个13001 8D的管脚分布与13001 S8D不太一样,我刚刚实验了一下把发射极和基级换了一下,结果2.4K电阻上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实物电路板上的走线画出来的,已经确认很多遍没有画错”
未必吧?
你先仔细看看,那支NPN三 ...

有道理,我在好好检查检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路板上的三极管上标的是13001 8D,就上网查了一下,没查到TO-92封装的13001 8D,然后按照网上1 ...

“刚刚实验了一下把发射极和基级换了一下,结果2.4K电阻上冒烟了”

2.4k电阻冒烟?你的交流输入电压是多少?难道是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实验了一下把发射极和基级换了一下,结果2.4K电阻上冒烟了”

2.4k电阻冒烟?你的交流输入电压是 ...
我觉的你说的确实很有可能是基级和发射极反了,我重新整理了一下,顺便将前面的降压电路也加上去了,就是按照这个电路接的,然后电阻就冒烟了,三极管很烫

网友:
其实楼主完全可以将晶体管拆下来,用万用表一量,三个电极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220V直接通过电容限流输入,按照图中的参数,整流器输出的开路电压可以达到300V左右,短路电流大致在35mA左右。

网友C:
如果更换EB以后2.4k电阻冒烟了,那到还真有可能楼主第一次给出的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更换EB以后2.4k电阻冒烟了,那到还真有可能楼主第一次给出的电路是正确的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不过不知道为啥会冒烟,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和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C:
如果12楼的电路是对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上电时,220v经C2过来,首先人有危险,都押在此电容,一旦击穿全完;
又没有电阻限制,器件都加一个高压,等于所有器件都要选择耐高压的,成本很高。
另外,没有定义"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你说的确实很有可能是基级和发射极反了,我重新整理了一下,电路变成这样了,顺便将前面的降压电路 ...

使用分立三极管,用万用表判断和检查三极管的三个电极的方法应该掌握。如13楼gmchen所说,拆下来量一量就一清二楚,也就不必花那么多时间,更不会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12楼的电路是对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gmchen兄:电感L1电感量未知,从C4C5标注的容量看,仍有疑问,尤其是C4。
当然,很可能是楼主标注错误。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