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从上电开始一直进入IO口中断程序?

楼主:
这是我的IO口设置

网友A:
既然你设置中断了,进入中断无可厚非
肯定是符合中断条件了才进入的中断
如果有异议的话,在你使能中断前,先把中断标志位给清除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设置中断了,进入中断无可厚非
肯定是符合中断条件了才进入的中断
如果有异议的话,在你使能中断前 ...

我把P2口所有都接空,也是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
IFG也置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P2口所有都接空,也是进入中断函数,

接空是什么意思?你别告诉我悬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空是什么意思?你别告诉我悬空

对的。就是悬空。。。请问这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悬空。。。请问这要怎么办?

请接到固定电平上。
悬空是输入状态未知,产生中断也无可非议。

网友:
引脚接到固定电平上,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C:
中断那块设错了,楼主是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没设吧

网友D:
P2IE,P2IES这两个寄存器不是与中断相关?我看楼上一直提醒你设置了中断。。。。。。你好像还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P2IE,P2IES这两个寄存器不是与中断相关?我看楼上一直提醒你设置了中断。。。。。。你好像还没注意到。。 ...

P2IE是设置是否允许中断的,P2IES是设置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的,请问还需要补充什么语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断那块设错了,楼主是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没设吧

P2IE是设置是否允许中断的,P2IES是设置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的,请问还需要补充什么语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2IE是设置是否允许中断的,P2IES是设置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的,请问还需要补充什么语句吗?

是啊 ,你P2IE都开中断了。上电进入中断这是对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啊 ,你P2IE都开中断了。上电进入中断这是对的呀。

但是它进入中断就一直不出来,,这和单片机有没有关系呢?我用的只有一块芯片的这种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它进入中断就一直不出来,,这和单片机有没有关系呢?我用的只有一块芯片的这种板子

不清中断标志,当然会有出不来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它进入中断就一直不出来,,这和单片机有没有关系呢?我用的只有一块芯片的这种板子

开中断,然后还要关中断啊,如果只开不关的话,出不来就对了。

网友:
你是不是在做键盘一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