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开发板Ubuntu系统的烧写方法笔记

楼主:
此文章基于迅为IMX6开发板:
Ubuntu 需要烧写三个文件,uboot,内核镜像以及文件系统。
uboot:使用“iTOP-IMX6 开发板光盘资料\03-镜像_Android4.4 文件系统”目录下的
“u-boot.bin”文件,iMX6 开发板的 uboot 源码和镜像都是通用的。
内核镜像:使用“iTOP-IMX6 开发板光盘资料\05-镜像_Qt”目录下的“uImage”,
Ubuntu 的内核镜像和 Qt 的内核镜像通用。
    文件系统:使用“iTOP-IMX6 开发板光盘资料\06-镜像_Ubuntu”目录下的
“iMX6_ubuntu_12.04.tgz”。
将三个文件拷贝到烧写工具“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ubuntu”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然后返回到烧写工具的“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目录,如下
图所示。
打开上图所示的“cfg.ini”文件,如下图所示,最后一行修改为“name =Ubuntu-SabreSD-eMMC”。特别注意,Ubuntu 的首字符要大写。

接着设置开发板的启动模式,薄码开关的 5,6,7 位,分别设置为 110(拨向开发板外沿是
0,内延是 1)。启动开发板,接上串口,接上 OTG 线,打开串口控制台(不会有任何打印信
息),打开“MfgTool2.exe”工具,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 start,开始烧写,需要好几分钟,这个期间串口控制台会打印信息。如下图所
示。
烧写过程中,串口会不停的打印信息,如下图所示。

如果是 win7 系统可能会打印提醒格式化的工具,点击取消即可,不影响使用。
几分钟之后,如下图所示,烧写完毕。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欧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 PC 连接的 OTG
线,开发板断电,设置薄码开关为 eMMC 启动。再上电,开发板进入 uboot 模式,如下图
所示。
然后在控制台使用命令,“setenv bootsystem ubuntu”和“saveenv”,设置 uboot
为 Ubuntu 启动模式,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串口控制台使用“reset”重启命令,等待系统启动,如下图所示,系统 Ubuntu
启动之后,控制台输入回车如下图所示。
-完成

网友:
明远智睿的?

网友:
迅为的开发板,内容很好

网友:
好贴,看过受益了

网友:
Ubuntu 需要烧写三个文件,uboot,内核镜像以及文件系统,这三个文件好像费脑呀

网友:
面临同样问题ing,关注

网友:
看了看这个板子,还可以

网友:
我的天,不会是nxp那个imx6么?
不知道那个imx 1050啥时候出开发板

网友:
双旦快乐!!!!楼主好好研究这个板卡,有时间像你学习!!

网友:
请问博主,这几个文件的时自己生成的还是官方的?制作uboot等文件有什么好的资料介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