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gsm模块绑定socket的问题

楼主:
 主板:pybv1.1 通讯模块:Ai-thinker的A7

请教各位大佬,
现在想通过pyb连接A7的gsm/grps模块实现网络的通讯(实现socket),用于支持mqtt协议的收发。
然后通过AT指令,已经可以实现gsm模块的拨号,上网以及发送信息的功能,已调试通过的指令如下:
AT+CCID //查询ccid
AT+CREG? //查询登录状态
AT+CGDCONT=1,"IP","CMNET"  //设置接入点
AT+CGATT=1 //附着GPRS网络
AT+CGACT=1,1 //激活GPRS
AT+CGPADDR=1 //查询当前IP
AT+CIPSTATUS //查询网络状态
AT+CIPSTART="TCP","x.x.x.x",1104 //开始tcp连接
AT+CIPSEND //发送信息
AT+CIPCLOSE //关闭连接

可是上述代码都只是实现了AT指令的收发,现在想让pyb整体也能通过gsm/grps进行网络请求。
然后在repl上面我输入了以下指令:

提示没有NIC

然后我去查了下network的方法,主要实现的是CC3K(WIFI)以及WIZNET5K(网口控制器)
,并没有gsm/grps相关的模块,而且我在repl上面查network库只有两个元素(固件版本MicroPython v1.8.7-333-ged81574 on 2017-02-28; PYBv1.1 with STM32F405RG):

想请问下各位大佬,现阶段的micropython是不是还不能直接使用gsm/grps模块直接网络通讯,或者有什么办法能使之网络通讯,还有network库的缺失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十分感谢能解惑的各位!!

网友A:
micropython还不支持gprs,估计以后也不会支持,需要自己去写gprm模块的驱动,然后再用socket去通信。或者用ESP8266,利用wifi,成本比gprs低。

网友B:
socket是用你的gprs模块来实现的,pyb只要负责把对应的AT指令通过串口发给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还不支持gprs,估计以后也不会支持,需要自己去写gprm模块的驱动,然后再用socket去通信。或者 ...

好像是的。现在用这个模块只能使用AT指令来做信息的传递,不能和micropython的底层结合起来,在这一块,可能还是arduino更加有优势一点,库和驱动都比较齐全。wifi的局限性还是比较大的,不如grps这种各种地方都能使用的网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cket是用你的gprs模块来实现的,pyb只要负责把对应的AT指令通过串口发给模块就可以了

现在是想使用micopython的mqtt库,要调用mqtt的话要一个本地的socket,所以现在就是想在micopython里面拿到或者注册一个socket给mqtt用,并不是单纯的发送接收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的。现在用这个模块只能使用AT指令来做信息的传递,不能和micropython的底层结合起来,在这一块, ...

grps的好处的确如你所说,不过2G网络用不了太长时间了。下一步针对物联网,都去搞NBLTE了。

网友:
2G/3G/4G/NBIOT模块供应商就是我